e1-472g几片板各种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01):
这几天陆陆续续来了10几片E1-472G的板子,各种故障的都有,分享一个修这个板子的经验。
板号。EA40-HW

第一片板子 能亮机 进不了系统 档WINDOWS  蓝屏报内存错  换了内存一样的,这个板子就一个显卡 一个板子CPU,让小弟怎么装系统都进不去,就让他加焊了一下CPU谁知拿过来不亮了 ,电流档在0.45不动  上不上内存一个样,不开心了 说了他两句 看他灰头土脸的又安慰一下 让他找个板子拆个CPU植好 SR170的U没找到  找了个SR1EF的U,这个空档看了几片这个板子  要不不跑码 ,要不就是跑马不亮 ,刷了BIOS一个样,个把小时小弟拿来了植好的CPU,植得不错,表扬了一下,直接上BGA换好CPU,上电跑马亮机  测试一切正常
第二片电流定在0.4左右,换CPU好。
第三片过了内存不亮,大小写没反应,换CPU好
第四片电流档0.5左右 ,换CPU好。
第五片,,,,实在找不到CPU了,
这个板子没其他什么毛病 就CPU 坏,应该算通病吧,换这种CPU有个技巧,拆了CPU用锡丝拖了就好,不用吸锡带拖干净,再用风枪高温吹焊盘焊点圆润就好了 不平也没关系,只要差别不是很大,一般都能直接做好,要是拖得太干净CPU不粘焊盘 而且CPU容易变形两边翘起来,之前就上了一回当,拖太干净有一个脚死活不粘焊盘
这就是这几天修的这个板的情况  ,没什么技术含量,一点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
这种cpu  我一般不换

网友A:
主要是量多,有这个CPU 就换了 没有也就不换了

网友B:
靠  换CPU    有拆机还好   没有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  换CPU    有拆机还好   没有怎么搞

顶  一个CPU死贵死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量多,有这个CPU 就换了 没有也就不换了

G40-70的板子这种U换过几个 感觉还可以吧 我自己就是拖平了直接重新植株的 感觉也还可以 没有外面说的那么难做 翘起来是正常的 做上去就好了 你这个大板子可能会变形

网友:
原来就是换CPU啊。。。。。

网友:
上次遇到个开机不上电的 没搞好  估计也是cpu挂了

网友:
积累经验了,我这种cpu还不怎么做

网友:
有那么多好cpu拆真幸福哦----看到这种CPU的板子都怕了---买CPU不但贵而且风险太大啊

网友:
卧槽,这个板子我都换板好几块了,换CPU风险大大的有

网友:
为什么你们总是要说你们的小弟 明知道别人会搞坏 还是要别人搞 搞坏了还说 我讨厌这样 的人

网友:
我师父要我搞芯片级的东西。我都会问他说搞坏了有没有换的

网友:
这么贵的CPU,客户愿意修么?难道楼主在官方服务站工作?

网友:
CPU还没植过,很不少值吧

网友:
发现4代的处理器好容易坏

网友:
BGA都没送这种长方形的风口 下次买个

网友:
这么贵的U  还换?

网友:
这个机的搞死人了,板很薄,哎,看了头疼

网友:
主要是能否买到正品的CPU,买假的或者翻新的那就损失大了,不过楼主还是很幸运的

网友:
哈哈  我遇见两台一样的刷完bios不行 就不用考虑了  cpu坏了   这板子很薄  换cpu不好换  买板子又 好贵   同行都 拿走了不修了。   楼主厉害换一个好一个

网友:
有料版就是好想羡慕料版多的

网友:
表示遇到同样问题了  还得报风险看客户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