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速懂Legacy与UEFI启动模式以及MBR与GPT分区表

楼主(2017-04-01):
Legacy启动模式:计算机读取磁盘的MBR,再读取DPT(分区表),找到第一个激活的主分区启动。不支持超过2TB的大容量硬盘,仅支持4个主分区或3个主分区+一个扩展分区。
UEFI启动模式:计算机读取磁盘ESP分区中引导文件,通过此文件指定的分区进行启动,支持超过2TB的大容量硬盘,最多支持128个分区,仅支持64位系统.

BIOS中设置:(品牌机先进BIOS关掉source boot,保存重启后再进BIOS),为避免麻烦,legacy启动的选legacy only,UEFI启动的选UEFI only.
分区表类型: UEFI选GUID,Legacy选MBR
系统安装:Legacy我就不说了,GHOST或者原版镜像用安装器安装都可以,UEFI最好选择windows安装器+虚拟光驱+原版镜像的安装方式,
先用虚拟光驱软件将系统原版镜像加载为虚拟光盘, 然后用安装器,安装文件夹选虚拟光盘的sources文件夹下的install.wim文件,引导驱动器就是ESP分区的盘符,安装磁盘位置就是系统安装的分区,其它都可以默认,这种安装方式可以自动处理ESP分区中的引导文件,安装完成后切记先拔下U盘,再重启电脑,否则可能出现EFI代码加载U盘,从而损坏启动代码,如果是GHOST方式安装的,也可能通过bcdboot命令处理启动代码,运行cmd 输入  bcdboot c:\windows /s o: /f uefi   注意空格    c:\windows 系统路径 ,o: ESP盘符。
文字不多,简单,没技术含量,但我认为对新手作用较大,况且使出了我混身解数,大佬们看在这份上,有分的加分,没分的顶贴,各位老师记得也要给面子哦

网友:
新手值得一看,给你加分了

网友A:
GPT 格式 照样GHOST ,没试过原版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T 格式 照样GHOST ,没试过原版安装。。。

GHOST方式需要处理引导代码

网友:
新手值得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GHOST方式需要处理引导代码

有程序按一下就自动处理了...

网友:
是呀。GHOST完用PE里的工作修复下UEFI启动就成了

网友:
前阵子碰到个GUID格式的硬盘,怎么装系统都不引导。最后问了别人才知道是格式问题,,,,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现在新款机器都已经是uefi的了,掌握uefi的分区格式,对于以后的维修安装系统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手机不能加分?楼主太谦虚了,码这么多字,图文并茂,还文字不多?我也该学学你发帖

网友:
值得一看,不只是新手。一般转换格式后装的通用的系统

网友C:
新款机器装系统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款机器装系统好麻烦

新机器如果和原机系统一样的话不麻烦,但是改win7就需要改硬盘模式

网友:
讲得很详细,必须加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T 格式 照样GHOST ,没试过原版安装。。。

请问是用什么软件呀??

网友:
终于学到了 谢谢楼主

网友:
这是教怎么装系统的~

网友:
楼主牛X,好资源,赞一个!

网友(2017-05-05):
这个必须加分的说

网友:
学习了楼主以后多发点学习经验

网友:
可以的。6666比我厉害。

网友:
终于学到了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混成老司机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让我们这些小白学习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