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45V无3 5V维修

楼主(2017-04-01):
待机芯片RT8205有供电,有ref不出3  5V,没开启(一开始把en看成了开启,其实ENTRIP1,ENTRIP2才是开启),之后顺藤摸瓜发现PQ308一脚高电平,把PQ307A,PQ307B拉低,导致拉低ENTRIP1,ENTRIP2。

那么EC_ON和MAINPWON就肯定是低电平,于是查到了io那里。
重点来了,看图可知,ec供电有两个,一个是3valw,一个是+3VL,既然没3 5v,那么3valw肯定没电,只能靠+3VL供电,一量电阻R537,一头有电,一头没电----开路!果断换了,之后亮机。

KO!
听说加分不会扣你的分,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
呵呵呵   修得 真顺

网友A:
你这个跟我上次修那个ASUS无待机有点像,不过问题是出在第二张图的VS电压。

网友:
修台式机修习惯了,就容易把EN当成开启哈。。。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这个主板

网友B:
为什么他不会自己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跟我上次修那个ASUS无待机有点像,不过问题是出在第二张图的VS电压。

VS电阻为空,还要考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他不会自己触发

无法理解你的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跟我上次修那个ASUS无待机有点像,不过问题是出在第二张图的VS电压。

我修那个板是有那两个分压电阻的。修好了就OK了。

网友:
电阻变大了。这个舒服。加分

网友:
还可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