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2和mini4换电源无FWiFi

楼主(2017-04-01):
大家注意了,iPad air2和mini4换电源,要买那种芯片没字的应该是拆机的(原机的就是没字的)价格也更贵,换上去就不会造成WiFi打不开待机正常。然而买那种芯片上带字的(343S0674-A0)价格也相对于便宜,换上去开以开机但待机有的偏高WiFi打不开等问题。不知道是芯片不通用还是芯片带程序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带程序呦,,型号一样

网友:
苹果的芯片,最好找料板拆

网友:
多谢提醒 正好手头上有一个换电源的 还好没有订

网友:
买id版拆料啊

网友:
电源芯片带程序?  这个不会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应该不会带程序吧。

网友:
修苹果都是拆料板上的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