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21 独显装不上

楼主(2017-04-01):
一台DELL 15R-5521 独显打不上去 官方网站下的也打不上  怎么办啊

网友:
那会不会是显卡坏了。

网友A:
系统是不是也是重新装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是不是也是重新装过的。

都搞过了。。。。只差换显卡了

网友B:
加焊显卡看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显卡看下行不行

不敢加焊  万一TMD不亮了  那不就完了

网友:
怎么你们的迅维网打不开,你们的可以?我只能手机上打开

网友C:
怎么我的迅维网打不开,你们的可以?我只能手机上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我的迅维网打不开,你们的可以?我只能手机上打开

大锅  你换台电脑呗

网友D:
bios,显卡芯片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ios,显卡芯片看看

都试过了   不行啊   已经换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都试过了   不行啊   已经换板了

加焊有不亮的可能,也要加焊一下,确定问题,可以少焊一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加焊有不亮的可能,也要加焊一下,确定问题,可以少焊一会

那算了 焊的不亮了那就完了 那又要挨骂吃亏不讨好的事我不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算了 焊的不亮了那就完了 那又要挨骂吃亏不讨好的事我不干

先跟客户沟通嘛,不加焊也是不能用,还不如拼下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跟客户沟通嘛,不加焊也是不能用,还不如拼下

我可不想在一跟绳子上吊死

网友:
应该是   但是他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