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索尼平板升级失败!强刷修复

楼主(2017-04-01):
                                                                                                    维修过程

                                                                            型号:索尼sgp612

                                                                  故障现象:升级失败 反复重启

开始维修:1.下载rom固件包,也就是强刷包(工具和固件地址:http://pan.baidu.com/s/1dFmqaqd)
                  2.下载刷机工具FlashTool(用的是Flashtool  0.9.23.0 汉化版,低版8.0几的认不到固件注意!刚开始下好固件还以为固件问题)英文版就算了
                  3.安装就不写了

                 先找到安装文件夹-打开文件------安装驱动——打开闪电标志程序选强刷模式(绿灯)——找到下好的固件------------开始刷写

找到固件包开始刷写

成功

网友A:
除了苹果的   其它牌子的平板刷机感觉都好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苹果的   其它牌子的平板刷机感觉都好麻烦

小米很好刷的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米很好刷的好吧

小米确实好刷,别的平板,尤其是杂牌的,有时淘宝买不到ROM线刷包就等于死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米确实好刷,别的平板,尤其是杂牌的,有时淘宝买不到ROM线刷包就等于死刑。

那种杂牌平板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杂牌平板就是一次性的

有些做工还挺不错,就因为没有刷机包而报废,感觉挺可惜,当然那种拿在手里就没个样子的肯定就报废处理。

网友:
小米也简单啊 MTK和高通芯片也好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米确实好刷,别的平板,尤其是杂牌的,有时淘宝买不到ROM线刷包就等于死刑。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维修设备或者软件能备份整个安卓机器的完整固件呢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维修设备或者软件能备份整个安卓机器的完整固件呢 ?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遇到好多杂牌安卓平板,东海论坛和全网找,根本就没有刷机固件,还有竟然遇到展讯平台的手机,一时竟然不知道咋弄

网友:
杂牌的机子就是资料不好找,很头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遇到好多杂牌安卓平板,东海论坛和全网找,根本就没有刷机固件,还有竟然遇到展讯平台的手机,一时竟然不 ...

展讯平台的手机我也遇到过,记得是移动营业厅充话费送的什么手机。总之配置很入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展讯平台的手机我也遇到过,记得是移动营业厅充话费送的什么手机。总之配置很入门。

那台手机是 他们公司给他们员工专用的 ,总之 搞了好久 ,没搞好 对自己很没信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台手机是 他们公司给他们员工专用的 ,总之 搞了好久 ,没搞好 对自己很没信心

没搞好也没事,我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板子没搞好了。看开点便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搞好也没事,我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板子没搞好了。看开点便是

也是的啊 !

网友:
就因为没有刷机包而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