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灯闪4次

楼主(2017-04-01):
一台CQ40的机器,开机等闪4次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求解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CQ40这个机器 不是坏桥 就是坏显卡,, 够呛得。。。。。我修了太多了

网友:
闪灯四次为显卡

网友:
北桥  或者cpu

网友:
INTEL的吗看一下是不是显卡哦

网友:
可以上测试卡试下啊

网友:
少电压吧。。。

网友:
AMD显卡的 就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INTEL的应该是内存接触不好 或者是北桥虚焊

网友:
CQ40大部分都是桥有问题,老机器了

网友:
我没记错的话 是桥

网友:
amd  干北桥   inter考虑过内存   过了就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