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坎坷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7-04-01):
今天接到了一个老客户,说朋友的联想笔记本电脑坏了开不了机,去年他在其它家修过,但是没修好,所以一直放着,现在要用到电脑,问我客户说有没认识技术好点的维修店,客户就想到了我(因为我帮他修好了几台电脑),就带他到了我这边来修。
    拿到机后就详细的问了一下客户的机器是怎样坏了,有没进过水,有没摔过,修过,客户说是进了点水,这后马上到家附件电脑店修过,但是后来没修好。我了解完情况,插上电源,待机0.02,按开机没反应,经客户同意拆机检测,没20分钟就拆好,按往常一样,先是目测主板,把整个主板看了一遍,发现主板EC和触摸板有明显的氧化和加焊过的痕迹,BIOS也有焊过,这明显是上家修过的地,接下来是万用表整板所有供电电感打了一下阻值,测了没短路,于是上电,测
VCCRTC供电3V,公共电压19V,EC 待机供电3.3V,正常,待机3V5V正常。大概了解了一下情况,报完价先把客户打发走了。
    经过上面的检测和判断,可以确定这个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再用三板斧是行不通的,因上家有动过BIOS,所以还是确定先刷个BIOS,以防万一,刷后故障一样,老老实实的按图纸上电时序一步一步查,

32.768K晶振有电压差,开关有3.3V正常,按开关,0N_OFF有高--高跳变,EC_ON,3.3V,
PCH_PWR_EN#正常,高—低跳变,低电位有效,3VALW_PCH,5VALW_PCH也有,PCH_RSMRST#PBTN_OUT# PM_SLP_S3#一直高电位,无跳变,
故障就在这了,PCH_RSMRST#PBTN_OUT# PM_SLP_S3#一直高电,无跳变,时序不对,正常是有高—低无跳变,低电位才对,EC 出了问题,看了一下主板,EC上家明显是换过新的,但是换过了不可新的不可能不行,有可能的是上家不知这EC是有带程序,所以换了个新的没程序的EC,手头没有这个刷EC程序的工具,
只好网上订剪板的,带程序的EC,一个15元,第二天收到装机能开机电流,0.99A,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显不跑U,不是吧!不会CPU也坏了吧!我不会那么背吧,CPU也坏那不是白搞了,成本太高,客户肯定不修的,我换了个二代CPU试机,开机电流正常,屏显示正常,真是CPU坏了,这CPU 4百多大洋呀,加上修机就要800多了,客户会修吗?只好再给客户另外报了价,没想客户还修,没白费我的时间,换好CPU测了2天没事,通知客户取机。

网友:
如果客户不修了,你会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