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显示器 灯条怎么换呀 和LCD一样拆吗 没换过

楼主(2017-04-01):
求大师傅给我说一下

网友A:
灯条有很多种的,有厚的有薄的, 有的是侧面放的,有的是横着放的,拆装没有LCD那么简单,一般都粘了胶在里面

网友B:
一样的,小心点拆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灯条有很多种的,有厚的有薄的, 有的是侧面放的,有的是横着放的,拆装没有LCD那么简单,一般都粘了胶在里 ...

我看不能从2头那样拆 是不是得先拆边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小心点拆就行

没拆过 正在研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看不能从2头那样拆 是不是得先拆边框呀

必须拆边框,LED有的是横着放,有的是竖着放的,拆开后直接换就是了,只是拆屏的时候小心点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必须拆边框,LED有的是横着放,有的是竖着放的,拆开后直接换就是了,只是拆屏的时候小心点就行了!

拆了框了 里面最后一层好像和那个铁粘一起的 直接拿下来吗 不怕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拆了框了 里面最后一层好像和那个铁粘一起的 直接拿下来吗 不怕脏吗?

胶可能是 起到固定作用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胶可能是 起到固定作用的吧

拆出来了 买了灯条 过几天装上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拆出来了 买了灯条 过几天装上试试

要是给拆的过程 图片分享下 就好了
按这样的小白可以学习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要是给拆的过程 图片分享下 就好了
按这样的小白可以学习下

拆的太费劲 没拍图 装上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的太费劲 没拍图 装上才知道行不行

拆屏 看样是得非常的小心 一不小心 屏就报废了

网友:
就目前的应用技术而言,严格意义说还不能叫LED显示器,只是换了一种背光源而已,即用LED发光二极管取代了以前的LCD灯管作为背光光源,所以,要更换LED灯条,跟换LCD灯管一样,也要拆开液晶屏操作。 其实拆屏并没有许多人想像的那么可怕,胆大心细,拆多就没什么了。

网友:
跟换LCD一样  直接拆开换     就是摆放的位置不是固定的

网友:
拆也不难,只是细心点

网友:
用同样接口的碎屏拆机件换最省事,

网友:
拆是一样拆,就是灯条的排列组合多种多样,不行,就连升压板一块全换。

网友:
                  大胆+心细=成功

网友:
LED灯条有很多的,一般厚薄差不多能装的下就行

网友:
拆屏很简单的,只需要细心就可以了,注意背光不要弄坏了,要不然就多都去了的

网友:
很能理解你的心情,装上好了之后内心还是很激动的

网友:
基本都用胶黏的 拆要注意

网友:
胆大心细就不用怕了

网友:
只也屏拆掉其他都不是事   加个降压版就好了

网友:
跟LCD一样。就是换的时候连升压板一起要换。用那种通用LED套件一般就能搞定。

网友:
跟拆LCD一样 把屏拆出来,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网友:
一样的呀,小心一点就可以。

网友:
结局  原机52颗灯珠的 没买到一模一样的  买了48颗的 尺寸 长度都一样 但是装上太亮 一下就灭  用通用高压板点也是一个情况  屏幕是19的  最后装上了给笔记本LCD改LED的灯条 那个很细  正好塞下 而且长度最大就是19寸的 放上正好  高压用了好几个通用的 时间不长就会坏  最后还是换的配套的小高压条搞定

网友:
LCD的可以打洞直接抽出来,但LED的不行,因为它背后一般都要胶,所以必须要拆屏,要很小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