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6代开机大约80MA,1秒归零,自动再跳到80MA

楼主(2017-04-01):
客户了一部
手机
过来,说没电后就充不了电不开机,之前有遇到过更换USB控制IC解决,但这次更换后问题依旧,知道是I2C总线出问题,但没有一个好的维修思路,求大神们给个方向
手机

网友:
CPU供电也会,一般都是上盖电流

网友:
80MA一般都是CPU这面的问题 压下U看看呢

网友:
背光线路 查吧。。。。。。。。。。

网友:
来自: 江苏无锡
拆硬盘 刷机 如果报4014 就是暂存问题 查暂存供电

网友:
10X系统没有上盖就是这样的电流!80掉电再自动上电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