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acin问题

楼主(2017-04-01):
在线求助acin问题?????

网友:
20脚有19.5v

网友A:
看电路图肯定要高电平的,acok#要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肯定要高电平的,acok#要低电平

20脚有19.5v,下步这么查

网友:
第六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B:
第六脚应该是三伏的电压。。

网友C:
上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六脚应该是三伏的电压。。

6脚就有2v

网友:
第六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D:
这个电压正常要为低电平

网友:
电压为低电平

网友:
很不正常

网友E:
第六脚应该是三伏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六脚应该是三伏的电压

谢谢了,换掉pr208就可以触发亮机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换掉pr208就可以触发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压正常要为低电平

谢谢各位了,换掉pr208就可以触发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教

谢谢各位了,换掉pr208就可以触发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肯定要高电平的,acok#要低电平

谢谢各位了,换掉pr208就可以触发亮机了

网友:
具体点行不 楼主

网友:
ACIN不起来是不会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