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U开机掉电重启

楼主(2017-04-01):
故障现象:接一台T430U客户拿来说不开机,接过机后接电源开机后风扇转一下就停过几秒又转一下又停电流上到0.2有时0.35,和客户说说板要问题和客户报完价开拆,拆机后此板是背后轻微进水。
板号:daolv3mb8f0
维修分析:可以开机基本上可以确定桥和EC是好的,造成这种问题的大部是缺电压引起的,查3V 5V 15V都正常当查到转换电压的时候发现1.5V的转换电压有问题

Q56的5脚有1.5V的电压,123无电压,4脚控制级无高电平PR187一脚有14V另一角无电压,电阻另一端已经发黑找了一个1M 的电阻补上后就出现了下面的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搞把。。。。。

网友:
其实说起来简单也找了好久,按时间查还是好查的。

网友:
这种情况真的不好搞呀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一般进水机器都先排除进水部位

网友:
缺电压相对好修点,这个15v二级开启也算通病了

网友:
看一下开关短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