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4750g二修机

楼主(2017-04-01):
             接同行一4750g,拆机后发现pch背面有进水痕迹,显卡背面有轻微水痕迹应无大碍。。量得各供电部份无明显短路,通电查看。发现待机电流0.010.。。。测得35V已出,,开关脚有3.3V按下后有跳变发给EC,,测EC NPCE795PAODX。。117脚PM_PWRBTN#无任何变话,为持续高电平。想着可能是哪里条件不满足,于是开始测量EC的工作条件,ECVCC3.3正常,ECRST3.3正常,唯 独没看到时钟,后来在时序上看到时钟由pch在RSMRST正常后才发送给EC(这里有点不太明白),ACIN2.8V偏低些,按经验也算它正常了,LID_CLOSE#3.3..。。按经验EC条件也就这几个了嘛,又测到与SPIROM的通信脚,发现没波形,开始还以为找到故障点了,后来刷了N个BIOS不行,,后来在网要查说新唐的EC是量不到波型的。于是就没去管它了。..于是老老实实回头按时序查看
待机各路电压,RTCVCC3.3.,     ,PCHRST3.3,         ,PWR_SRC19V,, ,,,,,一直到3-5VPOK都正常,当测量到SUS_PWR_DN_ACK发现电压0.4v。。此信号查之为pch与EC间的一个应答信号,由复合电阻RN1901上拉,实测上拉电压正常,pch端3.4脚无电压。只有此信号正常发出才会出RSMRST#和PCH_SUSCLK_KBC,,没有这些信号,肯定不可能触发上电了。就是不知道是pch没发,还是发出被拉低,于是切断此信号通往EC79脚的线路,发现还是一样,没什么改变。难道是桥没发出么,
于是,又回过头,去摸桥的工作条件,麻烦呀,,测得pch hm65的工作条件有,VCCSUS3_3  3.3正常,,+5VA_PCH_VCC5REFSUS 5V正常,,VCCRTC3.3正常。。32.768有波,RTC_RST#3.3   SRTC_RST#3.3    SM_INTRUDER#3.3     PCH_INTVRMEN3.3   据经验也就这几个了吧。没招了,我决定换桥,订了hm65全新的回来,换上去,我了个去,还是一样一样的,该有的有,该没的还是没,电流也根没换之前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难道EC有问题吗,想想EC已经发出的几个电压信号什么的,好像也已经没有什么能影响pch工作发出SUS_PWR_ACK了。。后来仔细看了一下,SUS_PWR_ACK这个信号竟然是GPIO脚位,难道跟程序有关吗,此EC看图纸上貌似还是有内置程序的。没有挂ECROM,全板只有一个pch的BIOS。于是又订了EC,现在在路上。
第二天回来把EC换了,可是故障依旧,还是不发出SUS_PWR_DN_ACK,由于实在是无法了,所以想着干脆跳过SUS_PWR_DN_ACK,,直接去看PCH_RSMRST#。。实测PCH_RSMRST#KBC由EC20脚发出,经电阻1912给Q1901第三脚,在这发现过了r1912后名字变更为PCH_RSMRST#,
PCH_RSMRST#到桥这边还有个下拉电阻r1908,想着是进水机,由于实在是无法了,所以想着干脆跳过SUS_PWR_DN_ACK,,直接去看PCH_RSMRST#。。实测PCH_RSMRST#KBC由EC20脚发出,经电阻1912给Q1901第三脚,在这发现过了r1912后名字变更为PCH_RSMRST#,如图
PCH_RSMRST#到桥这边还有个下拉电阻r1908,但是之前量过这两个电阻阻值 ,貌似也是正常的,但后来又想着是进水机,管它的换了试试看,死马当活马医了。于是把r1912和r1908换掉式式,找相同电阻替换后,奇迹出来了,接电源后发现充电灯亮起来了。。一按触发按钮,竟然上电到0.23了,哈哈,看来有戏唱

此时再回头测先前没出的SUS_PWR_DN_ACK,,3.3.。竟然也出现了,再测PCH_SUSCLK_KBC电压1.5,波波完美方波。。继续再测AC_PRESENT_EC。。3.3.。。日,触发前所有条件都已具备。果断上U上内存,触发。电流刷刷刷上到1.1,哈哈,看来问题找到了。上屏一看,哇卡卡,华丽的ACER终于昨日重现,至此,终于修复此机。这个该死的PCH_RSMRST#,,怎么它藏的这么深,这该死的时序,为毛线PCH_RSMRST#会影响到它之前的SUS_PWR_DN_ACK正常发出呢,难道是图纸的时序有问题吗,后来问过一前辈,他告诉我不能完全相信图纸,有时候它的时序是123,,当你按时序修不出来时,你就要倒过来,321检修。。终于恍然大悟!

网友A:
你这不上精华都对不起你打这么多字【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你自己打的】

网友:
这可不好修啊

网友:
也是搞死个人啊

网友: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编者

网友:
像这样的想快还是上三板斧
不行了再查

网友:
功夫到家了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上精华都对不起你打这么多字【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你自己打的】

有时候都懒的发,其实发一下贴真的比修个机都还累,也是没办法你懂得。

网友:
有时候就得逆推

网友:
都是精货呀???

网友:
像这样的想快还是上三板斧

网友:
123或者321.看来那个SUS_PWR_DN_ACK是不已准的。

网友:
宏基的机器还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看的眼晕,不错

网友:
都是精货呀???

评分 举报
.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正式维客

网友:
像这样的想快还是上三板斧

回复 编辑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评分

.

乐呵呵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迅维学员

发消息
.

网友:
123或者321.看来那个SUS_PWR_DN_ACK是不已准的。

评分 举报
.

〆鹧鸪﹏哨、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铜牌维客

发消息
.

网友:
宏基的机器还是比较难修的

评分 举报
.

baochen1217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初学乍练

发消息
.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评分 举报
.

米头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初学乍练

发消息
.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评分 举报
.

海螺饺子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迅维学员

发消息
.

网友:
看的眼晕,不错

评分 举报
.

返回列表 .

B Color Image Link Quote Code Smili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