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色环电阻值

楼主(2017-04-01):
谁知道这个色环电阻值

网友:
         0.47Ω

网友:
0.47 哈哈哈

网友A:
我也在0.47和47之间拿不定,没见过这样五环的,黄紫银金黑

网友:
不是有这样说的摸,金色几点几,银色零点几,套一套OK

网友: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编者

网友:
0.47 误差5%

网友B:
黑色环代表材料和温飘

网友:
大家给了你答案了 就是0.47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色环代表材料和温飘

第五环 黑色的 很少见到

网友A:
谢谢大家,我直接短接交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我直接短接交货了

不要短接,可能会出大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短接,可能会出大问题

我用0.6的锡丝短接,应该起到保险作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0.6的锡丝短接,应该起到保险作用了

如果该电阻一端接MOS管的S级 一端接地的话是取样电阻 不能短接 看图离817光耦很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该电阻一端接MOS管的S级 一端接地的话是取样电阻 不能短接 看图离817光耦很近

哦,那我只有重拆开显示器,用个0.33欧保险电阻的装上去安心些,0.47的手上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0.47和47之间拿不定,没见过这样五环的,黄紫银金黑

黑色是无效数字,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我直接短接交货了

不能短接,这是检流电阻,过流就会烧断,不能短接,要不然会出大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要短接,可能会出大问题

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大问题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黑色是无效数字,汗

黑色环代表材料和温飘
9楼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黑色环代表材料和温飘
9楼的回复

是的看到了,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那我只有重拆开显示器,用个0.33欧保险电阻的装上去安心些,0.47的手上没有

电流取样电阻 好像是可以用小于原值的电阻替换 不能大于原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黑色环代表材料和温飘
9楼的回复

是的看到了,汗,看来知识还是很欠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该电阻一端接MOS管的S级 一端接地的话是取样电阻 不能短接 看图离817光耦很近

这看着像 电源板的 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0.6的锡丝短接,应该起到保险作用了

一般不能用锡丝的
肯定得原值代换比较好点
要不厂家 怎么会这样设计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大问题呢

大功率,小阻值一般是检流电阻,如果出现短路的话不能及时烧断会出大问题,一般是BO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看到了,汗,看来知识还是很欠缺

按以前也不知道
没见过 有黑色的 第五环
棕色的见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小阻值一般是检流电阻,如果出现短路的话不能及时烧断会出大问题,一般是BOOM!

一般是BOOM!
这样看起来 这个电阻很重要呀 不能直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那我只有重拆开显示器,用个0.33欧保险电阻的装上去安心些,0.47的手上没有

恩...。0.68的也可以 这样就不会烧PWM(如LD7575 7576之类的)开关管0765,7N60也就不会应该这个原因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恩...。0.68的也可以 这样就不会烧PWM(如LD7575 7576之类的)开关管0765,7N60也就不会应该这个原 ...

按见到过 一般 这个电阻坏了 都会引起MOS管 PWM芯片坏
这个板子 怎么没坏的呢

网友A:
此电源板雷击坏的,坏了ICE2R0665,3.15A保险,1n4756a,0.47欧,至此收工,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按见到过 一般 这个电阻坏了 都会引起MOS管 PWM芯片坏
这个板子 怎么没坏的呢

我也奇怪,桥堆都没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按见到过 一般 这个电阻坏了 都会引起MOS管 PWM芯片坏
这个板子 怎么没坏的呢

还水贴。。。其实你比我懂的多多了....每天修那么多的ATX电源 还装

网友F:
朝秦暮楚技术人员最终的出路

网友G:
银色%1   棕红橙黄绿蓝紫 1234567     我是这样记的   因此 第三环银色 前两是47乘以%1  0.47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银色%1   棕红橙黄绿蓝紫 1234567     我是这样记的   因此 第三环银色 前两是47乘以%1  0.47

主要是最后一环,黑环没搞清楚,不过大家的帮助下知道黑环的意义了,0.47

网友H:
0.47欧 误差5%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H:
0.47欧 误差5%的电阻。

大神现身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最后一环,黑环没搞清楚,不过大家的帮助下知道黑环的意义了,0.47

不是有人说 什么 最后有的表示温度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源板雷击坏的,坏了ICE2R0665,3.15A保险,1n4756a,0.47欧,至此收工,谢谢大家的帮助

一般保险坏了 就很严重啊
这个板坏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奇怪,桥堆都没坏

可能是后级短路引起的
要是从保险来的 高压 大电流冲击
桥堆 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水贴。。。其实你比我懂的多多了....每天修那么多的ATX电源 还装

不是水贴了
你看按 修的那么多电源 都是比较简单的问题
几乎全是杂牌 比较好修点
遇到复杂点好的 电源 就歇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朝秦暮楚技术人员最终的出路

可能也没有这么悲观吧
还是得想开点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银色%1   棕红橙黄绿蓝紫 1234567     我是这样记的   因此 第三环银色 前两是47乘以%1  0.47

棕红橙黄绿蓝紫 1234567
按记的 一般只要看到第三环是银色 就是0.几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最后一环,黑环没搞清楚,不过大家的帮助下知道黑环的意义了,0.47

感觉 五环电阻比四环 难识别
不知道那边是头 第一环

网友:
引用 网友H:
0.47欧 误差5%的电阻。

很少看到上来了
最近很忙吧

网友:
是的 电源板块见过的的真正的大神啊
一般很少现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有人说 什么 最后有的表示温度什么的

可能是规定好的
一般黑色见的少

网友I:
应该是0.47 误差标的多的多半是小电阻

网友I:
或者说更精密点的小电阻

网友J:
这个电阻见得不多啊,最好不要短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0.47 误差标的多的多半是小电阻

大概是小电阻 要求严格 精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或者说更精密点的小电阻

精密电阻 要求会更高吧
估计电路要求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精密电阻 要求会更高吧
估计电路要求的

看着像取样用的  换个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阻见得不多啊,最好不要短接的

还好 楼主最后还是给电阻加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看着像取样用的  换个试试呗

就是取样电阻 楼主换过了 好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取样电阻 楼主换过了 好像修好了

哦哦 修好就行了

网友:
保险电阻          烧了 一般mos也挂了

网友:
楼主记得找一个大个头的保险电阻    原来的电阻有2~3w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大概是小电阻 要求严格 精确

其实不超过1Ω  都可以代换  但一定要大个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其实不超过1Ω  都可以代换  但一定要大个头的

感觉还是原值代换好点
选用多大功率的电阻 可能也是根据电路设计有关系

网友L:
这个不能直接短接的吧,出问题下次就没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不能直接短接的吧,出问题下次就没法修

是的 短接后 可能又烧一大片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这个不能直接短接的吧,出问题下次就没法修

最后听大家的,还是换了个0.33欧的才安心,不然真的自己也不安然,万一又碰一声炸保险就不好了,也试用了半小时才让客户拿走的,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M:
取样电阻,也是限流电阻,最好选原值,过大过小修都会影响后面的电压,不装,很容易炸MOS管,炸管,不耐用,电阻还需要选用同样个头的,一般是2w 的耗扇功率。
同学闲时要打基础啊,基础很重要啊。

网友N:
你这应该是三星的电源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这应该是三星的电源板吧。

是的三星19寸的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听大家的,还是换了个0.33欧的才安心,不然真的自己也不安然,万一又碰一声炸保险就不好了,也试用了 ...

装上肯定比不装好点
不装万一客户回去 有烧了 麻烦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取样电阻,也是限流电阻,最好选原值,过大过小修都会影响后面的电压,不装,很容易炸MOS管,炸管,不耐用 ...

这个说的很详细啊
一般是2w 的耗扇功率
48v的电瓶车充电器 可能是3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我直接短接交货了

这个应该是开关管发射极电阻不能短接的。

网友:
47*0.01  0.47欧

网友O:
断开保险,加个假负载,就这么修!,,加个假负载有个好处就是后级有短路也不会烧一片!

网友:
0.22串二个

网友:
电流取样号电阻,用保险的话,那里就没有压降,起不到功率保护作用,也就是说可以无限带载,后果自己想

网友:
我觉得是4.7欧!如果是金色!才是0.47

网友:
应该是0.47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断开保险,加个假负载,就这么修!,,加个假负载有个好处就是后级有短路也不会烧一片!

断开保险,加个假负载,就这么修

这个是在保险的地方加假负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