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mbx-268不触发

楼主(2017-04-01):
客户说按开关没反应,只有能开开,机器一切正常,测量3V,5V都有,开关键电压偏小,只有0。8,查电路没查出什么,各位给个思路,谢谢
不触发

网友:
是BIOS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还能是BIOS问题?

网友:
你这算是灌水吗。。。这种问题

网友:
不可思议。。。。。。。。。

网友:
这机器开关电压是ec内部上拉的,BIOS错误引起ec不正常

网友:
测一下CMOS电池有没有电, 碰到好几台都是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