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维修之诊断卡与滴声的误导

楼主(2017-04-01):
类型:台板H61
型号:华擎H61DVR-5P
BIOS:版本P1.10
故障:1Cpu座针脚变形了一大堆
     2、内存到CPU座人为损坏刮断几条线

维修:
1、 小心的把Cpu针脚矫正
2、 装CPU测机不用内存有报警声
3、 装内存测试跑D7,且没有跑完码后的正常“滴”响
4、 仔细看主板有刮断的地方,补线后测试还是跑D7
5、 测量各电压都正常,以为是线没有补好,用放大镜看下没问题,感觉不妥又用万用表测量下每条件都通,测试还是跑D7,无招,后来打内存卡上阻值与好的H61主板对照后一样,没办法。先放着不修了
6、 第三天拿起来再看下,准备刷个BIOS试下,习惯性的去论坛看下有没有BIOS可以下,结果一搜无这个机的任何资料,木办法去官网看下有没有,到官网按型号搜下果然有,下载后满怀信心的刷上去,通电还是D7,无语。
7、 沉默了一会想下,不装内存挡53代码并且有“滴、滴”的报警声,装内存挡D7无报警声,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BIOS是官网下载的,而且我还和老BIOS对照了下没问题啊。
8、 决定再去论坛逛下这个我搜“H61跑D7”,都说是刷BIOS好了。
9、 突然看到这个
10、             插显示器试下,果然OK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不要光看诊断卡,也不要听“滴”一声,有时它们也会误导我们。
BIOS官网有下载我就不上传了,把补线的和板的号上张图,补的不好,见笑了。

网友A:
诊断卡是容易误导人啊,还是不能全信,还有你这个发错板块了吧。应该发到主板维修里面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是容易误导人啊,还是不能全信,还有你这个发错板块了吧。应该发到主板维修里面去啊。。

这个改版本块,要版主才能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版本块,要版主才能改吧

是的,只有版主才能有移动权限啊。。

网友:
维修不易 加分鼓励

网友:
我一般是接在显示器上再接诊断卡,这样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啦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