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820TG独立改集成显卡 秒改

楼主(2017-04-01):
直接拆掉显卡即可,不要拆显卡供电,会掉电。注意dGPU_SELECT# 为高电平即可。
dGPU_SELECT# 不能为高电平可能是bios里的Graphic mode 关闭了,刷南桥bios就行。

改成 Switchable。千万不要手贱去随意修改,不然放电都没有办法恢复的。

网友:
高手,,下次修到这个问题,直接改显卡

网友:
高手,,下次修到这个问题改显卡试试

网友A:
那BIOS 要不要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BIOS 要不要换一下

不用

网友:
那就好 那就好

网友:
这么简单就改了,还说了注意事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