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H2-LM3 1.0 不上内存报警 上内存不亮 一例!

楼主(2017-04-01):
故障是不出集显供电   U5 4脚供电 无电压  C387 电容短路   2R2烧断   更换 C387和2R2 修复

另外
这个板  要上 22纳米CPU(G1620) 要换8M BIOS芯片  刷1.1版本的BIOS

 会员9648092元2023-1-8 00:08
 会员12037482元2023-1-5 23:58
 会员33902元2022-11-27 15:37

网友:
维修过程就是直接发现问题?厉害

网友A:
目测电容c387已经烧断 ,为什么要换8M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电容c387已经烧断 ,为什么要换8M bios?

不上1620不用理的呀

网友:
楼主真的很简单粗暴啊

网友B:
杏 杏  修台板   以经没谁了    向杏杏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杏 杏  修台板   以经没谁了    向杏杏学习

我要刷 下载分  每天几贴  怕不怕 大小故障都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要刷 下载分  每天几贴  怕不怕 大小故障都发

刷下载分干嘛   你的分不够用啊  还是咋的

网友:
写得简单明了,一针见血。那小电容腐蚀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电容c387已经烧断 ,为什么要换8M bios?

因为这板子原生4M容量的BIOS,不支持22nm的CPU,要想上22nm的CPU,得刷另外版号1.1版本的BIOS,而那个BIOS容量是8M。

网友D:
看青杏修板就是爽。

网友:
一针见血的效果,,强悍,,支持。。。加分。

网友:
LZ经验丰富,基本秒杀,加分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青杏修板就是爽。

请问版主有没有技嘉GA-Z68P-DS3 V2.1图纸,论坛有1.1的,差别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版主有没有技嘉GA-Z68P-DS3 V2.1图纸,论坛有1.1的,差别很大

我没有,你去淘宝看看有没有的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你去淘宝看看有没有的卖。

这板关机后重启,应该是USB_OC的问题,没图纸不好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板关机后重启,应该是USB_OC的问题,没图纸不好修啊

关机 变重启  多留意 网卡方面  网络唤醒等
显卡插槽 B10 B11  好像一个是 待机 3.3V  一个是 网卡唤醒的 两个都要是3.3V  具体 哪个是哪个 忘记了
BIOS理  看看有没有 关闭 唤醒项目  一般在 电源管理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机 变重启  多留意 网卡方面  网络唤醒等
显卡插槽 B10 B11  好像一个是 待机 3.3V  一个是 网卡唤醒 ...

这板还有USB不能用的故障,就应该是USB_OC的问题吧

网友:
几率低这个板子这种故障

网友:
这是直达病灶啊,楼主V587

网友:
楼主厉害,简单明了,一针见血,已加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板关机后重启,应该是USB_OC的问题,没图纸不好修啊

你查查UBS接口附近,一般有分压电阻。

网友:
这是直接秒杀啊,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查查UBS接口附近,一般有分压电阻。

谢谢提醒,是那分压电阻的问题,已修好。另外这种板的另外一批板插上电就保护,不能再次触发,拔掉插头可以亮机(12v没有短路,12v检测2.9v也正常),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 应该往哪里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提醒,是那分压电阻的问题,已修好。另外这种板的另外一批板插上电就保护,不能再次触发,拔掉插头可 ...

上CPU,强开,看看各大供电是否正常。IO电压检测部分不仅仅要关注12V,5V,3V,VCORE,内存,VTT等都关注下。另外VBAT到IO也看看,是否正常。电池必要时候换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CPU,强开,看看各大供电是否正常。IO电压检测部分不仅仅要关注12V,5V,3V,VCORE,内存,VTT等都关注 ...

请问这个故障有没有可能跟DPWOK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故障有没有可能跟DPWOK有关

DPWROK不正常,顶多板子无法触发上电,你这个能触发,但是保护,那么就不用去考虑待机条件,还是把IO这部分好好查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秒杀!

宏碁 你能加那么多分啦  我认证还在审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宏碁 你能加那么多分啦  我认证还在审核

你审核过  估计比我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审核过  估计比我多!

应该一样的

网友:
有图纸的板比较好维修,分加点赞。

网友:
旁边这个电容都烧裂了

网友:
目测已经发现敌情,看楼主修板比捡钱还要快,这个主板Bios到官网有下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