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无CPU电压

楼主(2017-04-01):
论坛里里的各种方法都试了,不行,难道下的BIOS不对,再下2个试试,谁有准确的BIOS

网友:
没有CPU供电你要查条件呢  跟BIOS没有多大的关系的

网友:
这个BIOS论坛很多的   95831 去掉24脚电阻可以强制出电压试试

网友:
去掉24脚电阻看看,,如果还不出电压,那就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桥坏的多 啊

网友:
买个呗也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