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3主板无声音,更换声卡芯片,验证ALC883可代换ALC662

楼主(2017-04-01):
映泰P43主板无声音,更换声卡芯片,验证ALC883可代换ALC662
故障描述:正常使用过程中声音消失,找不到声卡,其他正常
维修过程:拆机前先看开机时候的引导画面,在中断列表中确实没有音频设备(可以看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拆主板,看音频芯片是螃蟹的ALC662 。
          上电,测1脚有供电3.3v正常,应该是螃蟹挂了

          手头没有ALC662,料板有ALC883。

          记得论坛里有人发过是能换的,拆下,焊接好

          复原机器,进系统(WIN10 64)设备管理器声卡识别正常

          点击声卡图标设备信息正常

          测试左右声道,话筒正常,修复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啊,以前没这么搞过

网友:
感谢提供代换经验 这个还真没有代换过

网友:
声卡  网卡这些外设的代换   相对来说  不是很严格  感谢提供

网友:
看这映泰还是绿色PCB布线,相比也是很老的板子。

网友:
没这么代换过 都是原址代换,下次验证下

网友:
貌似这ALC662很容易坏,我修到很多都是它坏,很多都可以代换ALC880 ALC861 。最后实在找不到用ALC887换上,也可以

网友A:
接输出的接口会不会跟原来ALC662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输出的接口会不会跟原来ALC662的不一样

一样的,只是料板上883是6孔支持7.1的,662板子上是三孔的

网友:
现在知道的这个芯片容易坏,还可以用别的替换,以后注意下

网友:
可以试试,以前没这么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