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显示掉电维修

楼主(2017-04-01):
风扇转超快,一上来就把温控拆掉,以前碰到过,可是这次没解决,果断刷ec bios,修复。附上BIOS

联想G470-LA6751P-EC SB-BIOS备份.zip

网友:
怎么是EC  BIOS   不是南桥BIOS  ???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bios导致的开机掉电

网友:
秒杀啊这就是经验啊

网友:
我都是干温控,你这个方法可以下次试试

网友:
这是开门两板斧啊,这个机风扇那里脏比较

网友:
掉电bios也是首选  不然真坏了不去刷就绕大湾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