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修DELL 1440无待机电压走了不少弯路,希望能给同行一点提示

楼主(2017-04-01):
今天接一个客户的电脑DELL 1440不开机,开机无一点反应。一看是主板问题,给客户报完价开始拆。等拆到主板后,一眼就看到了待机芯片部分都腐蚀了。等把主板拆完后清理完腐蚀部分,加维修电源一看电流0.2a,待机短路,果断换掉51125插电后电流0.005,无待机电压。测51125几个重要电压1——0v,3——2v,4——2v,6——0v,8——3.3v,9——5v,13——0.9v,14——2v,16——19v,17——4.9v,22——5v,显然1和2脚有问题,正常值1v左右。那就查 和它相连的电路   30 3V_5V_EN脚0v所以PQ3305未开启导致PQ3304和PQ3303开启从而导致51125_ENTIP1和51125_ENTIP2低电压。那就继续往上查 Q3301的C脚高电压正常,S5_ENABLE低电压不正常,就是它的原因拉低了51125的1脚和6脚的电压,此信号是EC的15脚出来的,量ec的供电3.3v有,复位脚ECRST#也是高点压3v 至此就茫然了,各个电压都有怎么就不出S5_ENABLE电压呢。从此就开始走弯路了,开始短接PQ3305的DS脚电流上到0.028A待机的3v和5v出来了但是点开关键还是没反应。后来想是不是3.3v出来去某个电路有地方短路,又是一番检查无解。后来没办法上网找思路。忽然看到一个帖子说这个bios也参与待机电路,于是从咱们万能的迅维网上下了一个bios一刷,好了.我的心情很复杂啊。我写这个帖子希望能给同行一点提示,不要像我一样,走那么多弯路。最后附上bios

网友A:
dell 1440 这个机器bios还挑剔芯片呢 换芯片必须换一样的 不然也是不上电

网友:
这款机器一进水,就这里挂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ll 1440 这个机器bios还挑剔芯片呢 换芯片必须换一样的 不然也是不上电

都是经验啊 经验都是在走的弯路上捡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经验啊 经验都是在走的弯路上捡来的

老机器 印象挺深的

网友C:
你这个就是多重疑点导致的,我也是,查电路查半天不信,BIOS就好了

网友:
那么老的机型了

网友D:
有的时候也都是简单问题复杂化    不过这个已经习惯了    有的时候好修的机器  刷个bios好搞半天呢  刷个两次bios坏了
下不到工厂bios就是点不亮   没办法只能花钱买了    楼主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就是多重疑点导致的,我也是,查电路查半天不信,BIOS就好了

光做无用功查电路用了半天时间 真是没想到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时候也都是简单问题复杂化    不过这个已经习惯了    有的时候好修的机器  刷个bios好搞半天呢  刷个两 ...

说的非常对 高度赞成

网友:
好帖,给你加分!

网友E:
其实你换成芯片不上电,就应该刷个BIOS了

网友:
其实还是经验重要,我想真得谢谢万能的迅维网给了维修同行这一平台,好多同行在平时总结的经验说出来,大家共同分享!对于维修人员来说不仅节约了时间,也创造了效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换成芯片不上电,就应该刷个BIOS了

要不说走弯路了呢 有时候一修起来脑子跟上满发条似的往牛角尖里钻 往往有时候你冷静下来放空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思路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在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謝分享...........

客气了 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记下了,这个老机器BIOS参与待机,若是我,我也会走弯路,

网友:
这机器EC不带程序 南桥 通过LPC总线读取挂在EC下的程序 EC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 S5_ENABLE电压为低 在温控不拉低的情况下 就是EC没发出 自然考虑刷EC下的程序

网友(2017-11-16):
S5_ENBLE没电压,第一时间刷BIOS,多半都搞定了,楼主绕了一圈也好,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