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迅维学员深夜大干小三(小米三)

楼主(2017-04-01):
如果你误入此贴是因为我的标题的话,不好意思!
晚上来一小三,还是一进水鸡,本着长姿势的心态开干!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不管三七二十八先扒光它,扒的过程中发现多处进水腐蚀

并且还发现开机按键是坏的,以为要捡便宜。然而并没有用。
扒光之后先给它洗个澡,然后电源上电,电流直接跳到1.8安,
太激动忘拍照了。
对它进行全身抚摸,然面它并没有给我点点热情,
万用表测量发现电源IC附近的部分电容电感对地短路。

给它来个香熏,熏上一层白白的霜,再上电,它还是没来热情

拆掉短路的电容,还是不行。拆掉电源IC还短。
再用万用表戮它,戮到CPU附近的电容时,它又叫了!
怀疑CPU,拆掉CPU果然不短了。
重置,装上。还是短路。怀疑CPU挂了。
再次取下CPU,此CPU上面有几个电容,用万用表测量果然有两个电容短路。
又以为要捡便宜,迅整取下两电容

用万用表测其焊盘,焊盘也短。

哎,我心已死,洗洗睡吧!
鸡没搞成,人还很累!偷偷的告诉你们其实我是写色情小说改行的!

网友A:
CPU也挂了   好悲催啊    这小米  进了下水  直接干熟 了   不能用了  只能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也挂了   好悲催啊    这小米  进了下水  直接干熟 了   不能用了  只能吃了

本来是没有维修价值的东西,主要是为了学习

网友C:
我还以为我又长知识了

网友D:
悲惨的结局。加分鼓励多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是没有维修价值的东西,主要是为了学习

谁说不是呢  这手机也没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我又长知识了

头像抄袭     可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我又长知识了

报歉,让你失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悲惨的结局。加分鼓励多修机

多谢老师鼓励

网友:
搞来搞去  ,核心挂了  悲剧了

网友E:
呵呵 看到这我都笑了 ,想见到死鱼没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看到这我都笑了 ,想见到死鱼没那么简单。

见笑、见笑!

网友F:
这是NVIDIA的图睿4,感觉这个CPU很搓,NVIDIA自己搞的图睿K1和X1之后,彻底退出平板手机CPU芯片研发领域。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是NVIDIA的图睿4,感觉这个CPU很搓,NVIDIA自己搞的图睿K1和X1之后,彻底退出平板手机CPU芯片研发领域。

以前好像做显卡芯片很牛,做手机芯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好像做显卡芯片很牛,做手机芯片不行

起个大早,赶个大晚,11年的图睿2标配在摩托罗拉旗舰MB860上面,后面一直拖拖拉拉,到最后销声匿迹。典型的慢知慢觉自作死。

网友G:
可能是板层短路了,虽然没修好但是积累了经验。

网友H:
搞了半天还是核心挂了,白弄半天客户不认可,搞维修的现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板层短路了,虽然没修好但是积累了经验。

CPU应该是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搞了半天还是核心挂了,白弄半天客户不认可,搞维修的现状

又累又不挣钱

网友:
学习了维修的不易。赚钱那不容易。时间,精力,成本,希望,唉。加油

网友:
牛X式的人物,

网友:
就冲楼主最后一句话  这分我给你加定了

网友:
楼主有点写作功底。继续写下去应该不错

网友I:
看来CPU已经挂啦,这个CPU可以换吧

网友:
果然牛 写色情小说改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看来CPU已经挂啦,这个CPU可以换吧

这破机器换cpu的话不划算,淘宝上一个芯片要好几十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是NVIDIA的图睿4,感觉这个CPU很搓,NVIDIA自己搞的图睿K1和X1之后,彻底退出平板手机CPU芯片研发领域。

版主说的让小白长知识了

网友:
楼主以前搞花边新闻的前方记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版主说的让小白长知识了

哪里,我也是百度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破机器换cpu的话不划算,淘宝上一个芯片要好几十呢!

关键一个二手小米3也没几个钱。修这不划算。

网友:
修到这个地步也不容易了 看来是CPU挂了

网友:
所以呢,大神们都去修苹果了。国产机就是又累又不赚钱的货。

网友K:
看来楼主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标题 结尾都显现出楼主是有才华的人,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来楼主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标题 结尾都显现出楼主是有才华的人,呵呵

俺是文艺青年!

网友:
楼主真是坦诚相待啊。U都挂啦,没搞头啦。

网友:
弄了半天也收不到钱。维修不好搞啊

网友:
换CPU多少钱?

网友L:
桥挂了  还没有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桥挂了  还没有修好

大哥是修电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是修电脑了吧

嗯 对 修电脑的呢

网友:
核心挂了  悲剧了

网友M:
处理浸水机 严重的话一般都是初步清洗一下  然后有超声清洗机的话放里面清洗    没有的话  弄个装电池铁盒  倒上洗板水  浸过主板 盖上盖 泡上一夜 第二天才来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是修电脑了吧

小米三这个版本的用的是英伟达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处理浸水机 严重的话一般都是初步清洗一下  然后有超声清洗机的话放里面清洗    没有的话  弄个装电池铁盒  ...

多谢大哥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来CPU已经挂啦,这个CPU可以换吧

网上的基本是拆机的,这芯片贵,质量问题是个问题,还不如换个二手板子安全。

网友:
好十几块钱。不便宜。而且基本都是拆机的,不敢保证好坏。

网友:
修到CPU就没得修了

网友:
我也见过,不好整

网友:
cpu本来就差,想修好不容易,也不值得!

网友:
这肯定15v伺候过

网友:
应该没有,据说是小孩天天拿着玩游戏不学习,大人发火了抓过来就给扔水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