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联想S400

楼主(2017-04-01):
山寨联想S400,版号是SI341 MB NPB VER C 大家谁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啊?,或者有能亮的主板。我买。。。这个板子故障是开始的时候掉电。。掉电之后还能开机能亮。。放了两天后在掉电就变成不上电了。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3左后就掉下来了。。技术还不过关。。没有图纸。修不起来哈。。。。大家谁有图纸或者主板都可以。。附上照片

网友A:
还是淘宝买吧,没图纸确实有点不好查的

网友B:
0.3应该是缺供电吧

网友:
我一看见这CPU就想把它扔到黄河去

网友:
查下各供电的PG

网友:
这个不好找啊 山寨的

网友C:
修好了吗,也想知道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0.3应该是缺供电吧

按开关后除了CPU供电都出来。然后就掉电了。掉到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淘宝买吧,没图纸确实有点不好查的

淘宝都这个主板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也想知道结果

没修好,,

网友D:
还是想想怎么修好吧,这板子估计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想想怎么修好吧,这板子估计不好找。。

是啊  。找了三天了还没有找到这样板子。。。哎,,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