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的一款19寸屏,不接驱动板电压有,接上2v-4v跳变

楼主(2017-04-01):
三星的一款19寸屏,不接驱动板电压有,接上2v-4v跳变,换掉持续供电二极管后面的5,。6欧电阻就好了

网友:
楼主你这样发贴有刷分嫌疑     再这样发贴就要扣分了  好自为之哦

网友:
试下断开高压板后面供电

网友A:
会修不会发帖的,楼主应该是电源板不接负载正常输出电压,接驱动板后电压跳变,把电源IC12V供电的5.6欧姆电阻换掉后正常,不过楼主又没图又表达差的发帖是白发

网友:
楼主重新整理,图文表达更好的帖子是才说服人。

网友B:
楼主表达不好,可以配个图啊,这个线路有故障就会导致电源带负载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表达不好,可以配个图啊,这个线路有故障就会导致电源带负载差。

就是图中的这个限流电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会修不会发帖的,楼主应该是电源板不接负载正常输出电压,接驱动板后电压跳变,把电源IC12V供电的5.6欧姆电 ...

说的有道理,结合图片,这样说,小白都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发了也没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图中的这个限流电阻吗

12V的开启电压滤波不良和有问题就会导致电压跳变接负载电压低故障出现,你这图的1014P06我没有,收录了哈3Q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有道理,结合图片,这样说,小白都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发了也没意义

是的 感觉楼主说的太简短了
问题描述 和维修的过程 没有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的开启电压滤波不良和有问题就会导致电压跳变接负载电压低故障出现,你这图的1014P06我没有,收录了哈 ...

这是 ATX电源里边的 长城经常用的 辅助部分 IC 芯片

网友E:
最好有图片加写清楚点

网友F:
还是带载能力不好,那个电阻其实是有用的,,不然空载时电压会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图中的这个限流电阻吗

看图纸中R11是10K ,应该没有这么大,这么大的电阻,芯片的供电能满足吗?欢迎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有图片加写清楚点

是的 有图比较直观
在标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中R11是10K ,应该没有这么大,这么大的电阻,芯片的供电能满足吗?欢迎高手指点。

楼主换的是 整流管之前 还是之后的电阻呢
不明白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就是图中的这个限流电阻吗

对的,就是这个,了解的一看就明白,不会的说多了没有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中R11是10K ,应该没有这么大,这么大的电阻,芯片的供电能满足吗?欢迎高手指点。

这个是料号r10.不是10k,后面的22应该是2.2欧的限流电阻,当后级短路负载过大,就会有大电流通过这个电阻,从而保护整个电路,往往后级的肖特级二极管烧坏,很有可能导致这个电阻坏,有的用2.2欧的,也有好多用5.6欧的,遇到不接驱动板出5v电压的,接上没有或者跳变的可以量下这个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带载能力不好,那个电阻其实是有用的,,不然空载时电压会高

这是芯片 设计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的,就是这个,了解的一看就明白,不会的说多了没有用

这个电阻 坏的 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料号r10.不是10k,后面的22应该是2.2欧的限流电阻,当后级短路负载过大,就会有大电流通过这个电阻 ...

遇到不接驱动板出5v电压的,接上没有或者跳变的可以量下这个有没有坏
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知道了

遇到不接驱动板出5v电压的,接上没有或者跳变的可以量下这个有没有坏
这个电阻的大小 可能和芯片 有关吧
ATX 电源里边 DM311 P1014AP06 这些辅助IC 都是用的22欧 多点

网友:
看评论看懂了,

网友:
楼主是说换了电源板的5V整流二极管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