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苹果A1418一体机到最后尴尬收场之维修经验

楼主(2017-04-01):
     各位老铁 你们最近忙不忙  还记不记得我,,,,,,,闲来无事,,来分享下一体机的整个流程,,,,,,,请留下你的脚印。。。。。。                          苹果一体机 连续送来两台一体机 型号A1418  版号820-3588  集显主板 桥SR17D  故障不稳定,,时亮时不亮,,, 首先拿到这个一体机 那我们要先把屏给拆下来,才可以看到主板  它不是吸的 里面带胶的,需要用风机慢慢吹下来,这个型号的机器有很多款主板,且胶也有几种 有的比较好拆一点,只要做到胆大 心细,,就可以,,,,,,,,,                        那我们就直接进来主题吧,,,一拆开主板;来 大概看了一下 ,,发现反复电流都可以开机,,我就接屏测了测  ,,都正常,,正好还有几台机器要先弄,,只好放一边测,,,先干掉其他的几台在来修他,,,,,,,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已经到下午2点多了,,这时在开苹果一体机  不亮了,,风扇有小转一下,,我就希望他测底不亮,,这样可以直接下手去测量,,其他机器也搞好了  慢慢来搞他,,拆下来找了个电源头接上,,测了下所有的供电都平稳,CPU电压也出来了,,在继续往后面测,,一路测下来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在开机他都又正常,,循坏反复,,开了10次有7到8次是亮机的,,只有那么2到3次是不亮的,,不亮的时候复位也是不出的,电流在0,8左右,,但是没有正常跑马的节奏,,  那只能抓住不亮机的时候去测量,,这是一个需要很漫长的等待,,  像这种机器,,我们不要求急,,要一步一步来,在不亮的瞬间我们可以抓取所有的电压或者信号,看他是否有偏低或偏高,或者瞬间有在瞬间上来,,  所以的电压在不亮的时候都是正常的  ,那我们放在PG  或者南桥模块条件 总线是否正常,,先抓PG开始,,一直抓到南桥平台复位,,发现瞬间拉低,马上提高。难道是复位有问题,,,,,,,,那就排除复位所连接的地方,,断开发现,,桥本身发出就已经拉低过一次了,,既然这样,,那就是桥的问题了,,,果断取下桥,,找了一个代用的桥搞上去,,在次反复开机 ,,,,,通过两天的测试一切正常,,另一台,不触发,没多测直接干桥,,但是有点悲剧,屏有问题,,,,,,但是搞好久可以,,我们少赚点钱而已,                                 总结下,,这个机器,这个机器  电源板容易损坏 还有南桥,,3v容易短路 ,, BIOS,,,在我们的维修中  只要多一点  耐心   细心,,胆大,, 放开手修  不要怕这搞坏那搞坏,      一切 从容

 会员3904712元2022-9-29 10:48
 会员3904712元2022-9-29 10:48
 会员12325682元2022-9-28 22:55

网友A:
郭大侠终于发帖了,大侠出品比数精品

网友:
      欢迎各位朋友  添加维修群专业芯片级维修 592696548  大家 一起学习   一起交流  一起分享

如你似风 -1 群是收费的

网友B:
这种问题遇多了,就怕,换完桥可以用几天,过几天又回来了。本来就不稳 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遇多了,就怕,换完桥可以用几天,过几天又回来了。本来就不稳 定

这个机器确实有这种情况 之前的师傅也是修了一台这个型号的机器 换了南桥  一直都不稳定 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郭大侠终于发帖了,大侠出品比数精品

好久没见,,你还好

网友C:
郭大侠修苹果就是厉害!佩服!

网友D:
学习下,碰不到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郭大侠修苹果就是厉害!佩服!

还是李兄厉害 我只是个搬运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下,碰不到的东西

怎么会碰不到呢   以后经常遇得到 现在这款卖的很火哦

网友:
支持下 我这边也有遇到过这种机器 不多

网友:
郭少 以后这种高端机器多多发帖  我等小白跟你多学点经验

网友:
你潜水这么久终于露面了,明天还发帖不?

网友:
高手修高端机啊,不错,好久不见!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我也是看看,这个修个两次后思路就通了,可以顺手拈来

网友:
是的,我们做维修的要胆大心细,加分支持。

网友:
郭兄已是这个行业当之无愧的大神

网友:
苹果一体机修的少   楼主的经验宝贵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