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75M-S2V 一插电源自动上电,这种问题一般查哪里啊

楼主(2017-04-01):
GA-A75M-S2V 一插电源自动上电,这种问题一般查哪里啊,一直短接开机针,也关不了机。。。
自动上电

网友:
查绿线相连的元件。

网友:
查下IO条件

网友:
看看ATX排插的绿线对地阻值是多少,不行换个IO再说。

网友:
这种应该是IO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I0嘛。。。

网友:
自动上电可以两级吗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IO坏的多

网友:
查开关针电压和IO

网友:
已解决,换IO好的,但现在开机第一次能进系统正常使用,但重启之后就认不到硬盘,BIOS里面也么有硬盘,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