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片主板维修案例

楼主(2017-04-01):
                                                多片主板维修案例(大神绕道行驶)
   第一片:
  华擎
主板板号:B85 KILLER
    版本:REV:1.01
故障:插电点开关,无待机,不触发

心里暗喜,华擎的待机转换小官容易挂,先仔细观察下板子没发现敌情,转了一圈找图纸,无果,老老实实跑线把,当我拆开桥的散热器发现敌情。
这个转换管崩了,打值发现D极短路,烧机伺候,再次发现敌情。

拆此电容短路排除,上电跑55,重新更换个内存槽跑码亮机。

第二片
映泰
主板型号:TP43E3 XE
   版本:VER:5.1
第一故障现象:不触发。
    插诊断卡待机灯亮点开关不触发,发现跳帽无,加跳帽触发,跑码一串挡挡E1,Ed.掉电重启。
挡E1。
扫荡内存供电发现来回跳变,0.9V--1.2V---1.5V。
更换主芯片无果,更换MOS无果,更换自居电容,升压二极管,无果,反馈懒得查。
FP6321可以用RT8105代替,更换后,发现偶尔亮机一次,过会就掉电重启。(重启原因还是内存电压跳导致)马上进BIOS看到这样一幕。
丫的,马上想到超频小八角,风扇挡住了,找了半天。
拆掉此元件,电压稳定1.59V不再来回跳,装机发现u盘不能引导,硬盘也不能引导系统。
    宣布死刑。
第三片
  华硕
主板板号:M4A88T-M
    版本:REV:2.01
故障现象:不跑码复位灯闪。
更换北桥附近2个822排除。

第四片
ASUS主板
板号:M4N68T-M LE V2
  版本:1.0
故障现象:不触发。
戳这个通病,无3VSB。大家修了不少把。呵呵。
附上亮机图:
  到此收工,小伙伴们拍砖加分把。

网友:
真急人,越编辑越乱 ,怎么回事 。

网友:
我想知道是论坛的问题还是我电脑的问题,一次2下,发帖回复都是 ,

网友A:
重复发了一篇,我把那篇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复发了一篇,我把那篇删了。

嗯 ,赶紧删,不知道是电脑问题还是论坛问题。

网友:
映泰P43我发现ICH10南桥很容易坏,不知道是版型设计还是什么,同比华硕,V星,技嘉的ICH10南桥坏的机率大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复发了一篇,我把那篇删了。

这个帮我把主题编辑下,我编辑保存还是这个卵样

网友:
是论坛的问题  在你点了一次吗反应后  刷新一下在回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帮我把主题编辑下,我编辑保存还是这个卵样

主题很鲜明啊,帖子内容也是有血有肉,我感觉挺好。

网友C:
请问LZ第三片换两个822是什么原理,是VRMPG的上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LZ第三片换两个822是什么原理,是VRMPG的上拉吗

不是。好像是NB_PWROK信号把。我没看点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好像是NB_PWROK信号把。我没看点位

两个822都是吗?请问你有GA-Z68P-DS3 V2.1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822都是吗?请问你有GA-Z68P-DS3 V2.1图纸吗

没有这个图纸。你逛逛淘宝看看

网友:
这都是 秒杀的 节奏呀    加分鼓励

网友:
都是秒的节奏,膜拜!

网友D:
主板维修找到通病故障位置还是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维修找到通病故障位置还是很简单

好久没看到你冒泡了,你这段时间在忙啥

网友E:
楼主很厉害,加分了,映泰的难道是桥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很厉害,加分了,映泰的难道是桥挂了吗

这种桥爱挂

网友:
看这简短精明,LZ内功比较强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修的都发出来,不好修的别发了。

坐等大神出精品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