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I6H-L,突破梅杰H61无CPU供电经典维修

楼主(2017-04-01):
做点业余本来不想修这种垃圾板子,但是之前接触的一些商家还是叫我帮忙维修主板,看到这种H61就蛋疼,买一块就几十块钱,又是3线品牌。又没有图纸维修
。没办法  还是要修啊,商家说是时间放久了点不亮,最先以为是不是CPU针脚氧化。用牙刷刷了一番无果,开始测量各个主供电,除了CPU供电之外,其他都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不,,第一次没上CPU测试是有CPU供电的,上CPU就没有了,再把CPU取下来也没有。
找到主板的CPU供电芯片资料测量了一番,没发现任何问题,直接换了吧,换了第一次测试,没上CPU有电压,在上CPU无电压,没办法了。
把剩下的那个也一起换了试试,换了也是不出CPU供电,时间十一点过了,在网上找了这主板的帖子,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BIOS倒是大把的有,下一个刷了试试,刷了也是然并卵。没精神搞了,开始怀疑桥,可是又没BGA,这是要判死刑的节奏吗?还好客户给的时间多,三两天搞好都没关系,、
第二天晚上,拿着板子,第一次不上CPU又是有电压了,先没断电源,测试了几项CPU供电,都是有的,而且集显供电也是出来的,而且貌似
0.8的电压,好好想了想其他H61主板集显供电的电压,都是要跑码到显示的时候才出来的呀,这就奇怪了,难道这芯片控制着集显电压和CPU主供电一起产生,可能性还是有的,集显供电又受一个驱动芯片RT9612B产生。既然集显供电的电压是和CPU主供电同时产生,那么这个驱动芯片也有大大可能性会影响CPU供电不输出,手里又没有费板,还好在之前维修差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料。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驱动芯片,又在网上找了这个芯片的资料,看了一哥们发了一个帖子说RT9619A可以代换,既然可以,就换了试试,换了此芯片,电压有了,在上CPU试试,哈哈哈,有了,电压1.1应该是可以了吧,这主板没有争端卡,插了个喇叭开机,滴滴的声音出来了,最后成功修复,下面附上图子,这主板维修起来自我感觉还是有难度的,也许是运气好吧。修好了。

网友:
这板子修一 片 主板自身BIOS 问题

网友A:
这不上CPU测出来的是 预设电压...49(160K).50(220K)脚是否为 12v(不正常)正常(0.59,1.1v)47,48脚1.3V 42,43脚2.8V VCC5V EN 1.08v 时亮时不亮的那种  如果返修了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B:
这板修过两片,加热就亮,冷了就不出CPU供电,都是频率设定电阻的问题,通病

网友:
意思是那个电源管理坏,导至电压不输出,或有时偏低

网友C:
我只是猜测估计不到一周板子就返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猜测估计不到一周板子就返修吧

你咋猜的真准 ,估计不到一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咋猜的真准 ,估计不到一周吧。

四楼才找问题关键,这他板子和梅捷,铭瑄,H61很多用这个

网友:
我也有要返修的感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四楼才找问题关键,这他板子和梅捷,铭瑄,H61很多用这个

现在修个主板 30 40没发修了 浪费精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修个主板 30 40没发修了 浪费精力

台式机30 40不错了, 笔记本价格更低了80-1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30 40不错了, 笔记本价格更低了80-120

我一般都收个120 或者 150 进水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不上CPU测出来的是 预设电压...49(160K).50(220K)脚是否为 12v(不正常)正常(0.59,1.1v)47 ...

返修再说,就用烙铁取下来的,也没大部分加热取,返修在修,

网友:
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坏,楼上说要返修的,真的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返修再说,就用烙铁取下来的,也没大部分加热取,返修在修,

但愿是修好了。。。。就是这个问题比较麻烦 反正我已经对 同德五虎的板子 醉了  时亮时不亮 弃之可惜 食之无味(半死不活的那种) 故障现象不爽气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板修过两片,加热就亮,冷了就不出CPU供电,都是频率设定电阻的问题,通病

我那块是160k 220K阻值全正常 不加热 要看主板的心情而定 开心了它就开 不开心了 怎么搞也是无解 放2个小时可能又能点亮

网友:
用示波器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块是160k 220K阻值全正常 不加热 要看主板的心情而定 开心了它就开 不开心了 怎么搞也是无解 放2个小 ...

先把这两个电阻加焊或者更换再看看

网友:
说不定,赶巧了楼上说的很对,这个芯片有通病。

网友:
谢谢分享,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