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技嘉B75 p_en如何产生

楼主(2017-04-01):
板子本来不过内存原板子是4M的bios,维修的时候突然不上电了,,测试没有3vsb,有个信号P_EN不知道怎么控制的发个图给指点下 是PCHDWORK  和5VAUX控制的么

网友A:
P_EN 那个双向二极管,这是技嘉的双路供电结构啊,

网友:
PCHDWORK  和5VAUX都查查的,这个电路又不是特别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_EN 那个双向二极管,这是技嘉的双路供电结构啊,

水平低,,啥意思

网友:
我觉得是上面的两个5v控制的。p-en是高电平,是5vsb通过q72产生的。q72的2脚为低电平它导通。5v-aux为高电平Q105导通,pch-dwork过R477后被拉低。和p-en无关了  也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其实这个电路 老徐 很久前就说过  大部分是 C129 (你的截图) 延时电容 出的问题  这个电容起关键性作用
后面的H61 Q74也有修到过 Q74 等元件损坏
只是 在维修中 懒得找  直接 拆掉D13即可  也能稳定使用
如果你要换 电容 就找个大一点的换就OK了

网友B:
把Q72拆了  P_EN一定要低电平  这样PNP管才能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Q72拆了  P_EN一定要低电平  这样PNP管才能导通

好的谢谢,,回头试试

网友:
老徐之前讲过    希望对你有帮助

今夕何夕。,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