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i3独显系统部署后重启蓝屏求指点?

楼主(2017-04-01):
情况是这样的:
接手的时候上电能触发,电流1.2——0——0.9——0——0.6——0——0.35,最后停留在0.35,有时候也会停留在其它电流无显,查板无修,刷CE和BIOS故障依旧,猜测是时序问题?由于自己技术低经验少,加之这段时间既要上班又要学车,实在没时间搞就发迅维了,几天前修回来主板能点亮,装机测试进03pe正常,用AIDA64测试系统稳定性30分钟正常,后来发现进原系统看到“正在启动windows”后蓝屏,进BIOS改SATA模式故障依旧,进pe导入IT天空磁盘控制器驱动故障依旧换系统安装xp故障依旧?分别用win7和xp安装盘安装系统,在安装文件加载完成后蓝屏!!用联想一键恢复同样文件加载完成后蓝屏!!拆盘挂其它机器上启动蓝屏,怀疑硬盘有问题,故转移文件后删除所有分区,清除保留扇区后重新分区,重新安装系统故障依旧拆盘挂其它机器上安装好系统正常启动后挂回故障依旧
致此,我所知道的所有招数用完了!!期间还发现进08pe,10pe都蓝屏,只有进03配正常。
由于每次的蓝屏代码都不一样,所以就不上图了!
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重点你还是怀疑硬盘有问题,或者主板其他外设估计引起,你可以进BIOS禁闭

网友:
先换个好的硬盘测试一下,然后看看外设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硬盘现在挂台式机上安装启动系统都正常了。外设光驱拿掉好像没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现在挂台式机上安装启动系统都正常了。外设光驱拿掉好像没什么了?

不如换个xp或者win8系统试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