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mxe奇怪的花屏,求助。

楼主(2017-04-01):
富士康主板型号g41mxe开机蓝屏,花屏,求助维修。
我遇过的,这种型号的主板,坏的特别的多。

网友:
加独显是否正常呢?

网友:
这种蓝屏你排除,不过G31 G41 南桥容易坏

网友:
这种花屏应该是北桥的的问题

网友:
基本是桥的问题了 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A:
内存换了吗 可能是内存
骁晓
不是内存的问题。
详情

网友:
北桥坏机率占百分之九十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换了吗 可能是内存
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也会导致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