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a55m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7-04-01):
主板可以正常触发,听到‘嘀’一声后掉电。必须断开电源后再次插上才可以上电。短接电源绿线后不跑吗,短接重启插针,可以正常显示进系统。刷过bios,现在不知该怎么修了。。。。。。

网友:
我估计猜测和电源是不是有关系

网友:
可能有供电不正常,测一下VDDA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换过了吗

网友:
vdda的2.5正常
电源没有问题,自己的测试电源。短接绿线后,测试CPU。桥。总线。vdda。内存电压正常。各电压没有杂波。掉电后测试开关针3.34v。电源pson连接的三极管C极电压为0v

网友:
查IO到绿线有没有三极管之类的东西坏。

网友:
这板子如果正常开机之后,进系统,然后在系统里面关机,不拔电源,点开机排针,能否正常再次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