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不显示,简单维修,高手勿喷

楼主(2017-04-01):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机,联想y485,AMD的机子,说不显示。
很久没修到这款了,不管看看神马情况先。

去掉电池,插可调,按开关,一路跑马,。。。。。

咔。。。。

到了1.5不动,然后又跳到1.6几。。1.73....又回到1.6...循环。

习惯性热了下显卡,无果,,,,

比较懒所以没先查电路,

以前也修过这台机,有个bios,不管,先刷了再说,觉得这机bios坏掉的可能性比较大

刷完开机,亮了。

没啥技术含量不要喷我,谢谢各位同僚的关照。

下面附上bios,和机子版号。还有图。

y485 amd la-8642p rev 1.0.rar

网友A:
看来捡钱的机子还很多啊

网友:
应该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捡钱的机子还很多啊

运气好罢了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没错是滴呢

网友B:
如果功力不够 可能会导致二次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功力不够 可能会导致二次故障

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

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C:
馅儿饼不是每回都掉,做人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馅儿饼不是每回都掉,做人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好

偶尔买一注

网友:
这个可以有的

网友(2018-05-07):
BIOS 是好的 已经验证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我的开机无显示 CPU无供电 刷完已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