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平板1 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7-04-01):
小米平板1小米平板1  插电电流定0.12 拆开屏蔽罩  只找到一个1.1v  海力士大硬盘微温度   电路图位置不对版   没有思路了  求助各位大神 接下来查哪里

网友:
没修过这个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全板只有1.1v?

网友:
定电流120毫安吗?

网友:
如果是120毫安定住,基本是字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