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2V-SI R3.0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01):
技嘉GA-B85M-D2V-SI R3.0
从不开机,到开机不复位和后置USB不可用的维修

高清的压缩包;需要的可以下载放大看
技嘉GA-B85M-D2V-SI

网友A:
直接发出来嘛,别人可以加分。下载分你又拿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发出来嘛,别人可以加分。下载分你又拿不到

加毛粉 图片的字都看不清 ,你想着加分 不扣分都行。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我下载了,,看了,,写的很清楚,,很详细!!很好!!多多发贴!!交流!!

网友:
还好我没下,不然又浪费下载分

网友:
怎么没有把过程写出来呢

网友:
下载下来看看怎么样。

网友:
描述清楚嘛,把图纸也上呗

网友:
太模糊了。

网友:
我下了。可惜没有维修的过程。不过遇到此机器可以看这个参考。如果有点图和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我看了,这板子是缺5VDUAL,然后IO的PWROK信号给桥的出问题,最后后USBOC信号分压电阻有问题。

网友:
看看怎么修好的

网友(2017-07-26):
我这个是CPU有电压。。但是CPU一点温度多没。。不知道跟你里面有联系没

网友:
下载试试,可以看的清楚吗》??

网友:
学习一下     维修经验            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