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奇怪花屏蓝屏求助

楼主(2017-04-02):
这机子之前修过无线网卡,顾客是一大爷,具体情况他也说不清。我看了只是屏蔽了无线。

网友:
这机子还有一问题是关机要十秒才能关机。正常关机屏黑了以后开关灯一秒一闪,风扇继续转。十秒左右以后才全部关闭

网友:
0x0000007F装系统

网友:
系统会导致花屏么、?应该不会吧

网友A:
感觉像是显卡电路有问题!没遇见过这种蓝屏呢  很奇葩

网友:
用自己的盘换个系统试试     显卡驱动先不打

网友B:
用PE进去,不兰屏,装系统

网友:
还是先简后繁吧   先从软件下手

网友:
先给这机器做个系统,不行换自己的硬盘,再不行换内存换CPU试试,这种蓝屏不稳定的机子最烦。

网友:
换个测试硬盘装个系统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显卡电路有问题!没遇见过这种蓝屏呢  很奇葩

确实很奇葩。我也觉得是显卡问题,但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PE进去,不兰屏,装系统

pe肯定是不会蓝屏的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系统造成蓝屏多的很,只有先软后硬查吧,可怜的维修同胞们

网友:
蓝屏的原因很多的。

网友:
先做系统。遇到蓝屏有八成都是系统问题。个人意见

网友C:
把无线网卡拆了——先不装。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无线网卡拆了——先不装。看看……。

外设全部取过了

网友:
干显卡咯。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问题很多

网友D:
内存问题,硬盘坏道,不谦容

网友E:
显卡 显存都会 不过 我建议先刷个BIOS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问题,硬盘坏道,不谦容

是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 显存都会 不过 我建议先刷个BIOS先

显卡花屏蓝屏是有可能,但是蓝屏只有中间一小块,所以排除显卡。根据以往经验,显卡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我用的就是4321,我还有两张主板呢,花屏是显卡的问题,烤过好多了,烤好后记得给它降频,用得久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就是4321,我还有两张主板呢,花屏是显卡的问题,烤过好多了,烤好后记得给它降频,用得久一点

哈哈哈哈,错了。是内存问题,换了内存烤鸡两天正常1······

网友G:
先做个系统,不行换个内存

网友H(2017-05-19):
不装驱动会不会蓝屏呢,会不会是驱动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装驱动会不会蓝屏呢,会不会是驱动出了问题

已经解决了,是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做个系统,不行换个内存

是内的问题,我也得hi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是显卡

网友I:
怎么没有过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没有过程呢??????????

要什么过程?当时就是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此问题采取先软后硬的原则来排除,先进PE看下,如果进PE正常那就是系统的问题了,重做系统即可。如果问题依然存在,那么就是显卡和北桥的相关电路查下,必要时更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