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L410K开机灰屏,外接不显。

楼主(2017-04-02):
板号:DAGC2AMB8H0(8L)  REV:H
品牌:Lenovo
机型:ThinkPad SL410K
地点:地球的某一个角落
故障现象:朋友说机子坏了很久了,让看看是啥毛病,接过机子开机一看,开机背光能亮,但无显示,接外接看看,外接也不显。

这个机子是GM45的NB,心想是不是NB挂了还是缺了啥条件。先简后繁吧,DDR搞搞,嘿 这么简单显了,没想那么多,到桌面一看、都正常了,没有WIFI热点,管理器也看到东西,是不是模块挂了啊还是那有开关没开,一看右边有一个小开关,拨来拨去没反应,
去BIOS看看搞搞开机信号出来了,以为好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时没问题,其实不然,关机在开机,WIFI又没了,没道理啊,在
进BIOS搞搞,还是没出来,气坏了这是,火速拆机,给WIFI模块灌了点酒精,开机WIFI指示灯亮了,这时屏又没显示了,背光还
是亮的。这下怎么搞DDR都是背光亮屏不显示了。直奔LVDS接口打值,没有发现敌情,找朋友要来图纸,查NB条件了,发现PU4没
有输出1.8V,发现敌情,查查这个8脚的螃蟹,没EN,其他都正常,查源头,请看图: SUSON为高,PQ19怎么没有输出了,拉低了,有短路吗?打值,正常。不会是软击穿吧,拆了PQ19量一下上拉,还是没有出来,凶手
应该就是PU4了,找料板换了结果正常了,看图:

网友:
很少发贴,不知道有没有发错版块,发错请勿怪。

网友A:
楼主何为wifi模块啊,网卡么?

网友:
说得思路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何为wifi模块啊,网卡么?

WIFI模块就是无线网卡吧 ,我个人喜欢这么叫。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FI模块就是无线网卡吧 ,我个人喜欢这么叫。

很少听人这么讲,不习惯!

网友:
wifi模块这叫的好专业啊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吧     时好时坏的

网友:
厉害啊,很多人一听到这个都说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经验就是这样累积下来的

网友C:
wifi灌酒精是什么套路

网友D:
刚开始怎么搞搞有显示了呢?后来怎么又不显示了?

网友E:
“DDR搞搞”这是什么意思???小白 不太懂。。。

网友F:
这板子若是独显的 估计大多数人都会修显卡了

网友:
叫我我感觉会先上BG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板子若是独显的 估计大多数人都会修显卡了

是啊 老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fi灌酒精是什么套路

用酒精刷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怎么搞搞有显示了呢?后来怎么又不显示了?

有零件性能不良  不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DDR搞搞”这是什么意思???小白 不太懂。。。

内存,叫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