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300C掉电维修

楼主(2017-04-02):
不唠,直接来干货
修好之后掉电,而且是进系统掉电。放了好长时间,我才接手的
修掉电,我也是新手,只是最近修的掉电比较多,好东西和大家分享下
掉电可能:
1、温控  2、欠压  3、缺少PG  4、供电芯片不良  5、南桥本体不良

正常上电、slp_s5先起来 而后 slp_s3再起来 ,掉电相反,slp_s3先掉  slp_s5再掉
蓝色  SLP_S3 (SUSB#)  黄色 其他信号

开抓

CPU供电,显卡供电,3V5V 等等都抓了一边 都是SLP_S3先掉, 再抓

蓝色  SLP_S3  黄色 内存供电

看见了吧有点猫腻,不急,这个板子,华硕设计的有ALL_SYS_PWRGD,先抓下

蓝色 SLP_S3 黄色 ALL_SYS_PWRGD
不错,快要成功了,那就抓下内存供电的PG

蓝色 SLP_S3 黄色 内存PG
哈哈问题出来了,就是这里了
然后对比了下 内存供电芯片的主供电、EN发现和他们没关系。
这个机器是板载内存,就考虑2个地方,芯片和内存

思考了,好几天,先搞个芯片试试。试了果然OK了,机器已拿走,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没拍亮机照

新手发帖。多多指教

补充内容 (2017-4-3 08:44):
slp_s3和内存供电对比那张图  错了。黄色线不是1.5V  那张图找不到了。就用了这张图   没要说明,失误

网友:
不错。兄弟。这水平可以。不过从内存供电那张图。应该直接抓下内存供电PG

网友:
修掉电,有波波就是好呀!

网友:
搞得不错,不过亮机机器搞内存芯片风险还是有的

网友A:
没示波器修这种故障就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示波器修这种故障就痛苦了!

那就只能硬修了

网友B:
是内存供电芯片不良吗?

网友:
示波器玩的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内存供电芯片不良吗?

嗯  内存供电芯片不良  换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都是大神啊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使啊

网友:
一步一步来很稳,就是没有示波器

网友:
大神 啊   反正我是看不出来

网友:
示波器修掉电 直观 加分了

网友:
示波器确实6,小白像大神学习。好贴

网友C:
楼主问下触发信源选择1跟2有什么区别吗,加分了,谢谢

网友D:
要一直都是SLP_S3先掉,那再和哪里对比呢,加分了,兄弟

网友:
大神大神,我对示波器一无所知。。难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一直都是SLP_S3先掉,那再和哪里对比呢,加分了,兄弟

那就和南桥的所有条件对比下
最后考虑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下触发信源选择1跟2有什么区别吗,加分了,谢谢

有区别的。  有可能通道2掉了又起来了  ,但是触发信源是通道1,示波器不会显示出来通道2掉的那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和南桥的所有条件对比下
最后考虑桥坏

谢谢兄台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