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新手联想G470白屏维修

楼主(2017-04-02):
故障如图,看样子应该好搞,不过作为新远程学员心里没底。初生牛犊不怕虎,开干。一般白屏缺3V电压,查屏条件 +LEDVDD18.5V,+LCDVDD_CONN1.3V不正常,14,18,20,28,30脚3.3V正常。锁定故障点+LCDVDD_CONN电压低引起,正常是3.3V,看图纸+LCDVDD_CONN是3VS转换过来的 ,查Q80,P沟道小管,G极5V,S极3.3V,D极1.3V。条件正常,查后级没有短路或拉低 ,看来是Q80导通不良,直接DS直连,亮机了 ,新手吗,看到亮机的哪一刻 爽,维修道路还很长,修行中。老手勿喷,此机器无技术,看完黄老师的基础远程即可搞定。

网友:
亲你注意一下排线 这种一般是排线数据不够才不亮机的 直接过去屏供电也可以但是肯定有原因的

网友:
缺少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直连的话 待机瞬间会不会花屏呢?没有找到问题根本所在呀

网友:
少供电 就飞线。。。都是这么搞得。。。

网友:
配个图片就最好了

网友A:
虽然修亮 但是没有找到根本故障点

网友:
最好还是找到故障点

网友:
我有两块屏,也是白屏。都是屏的问题引起的白屏,电感进3.3,出来只有1.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修亮 但是没有找到根本故障点

      版主,他这个不就是mos管没有完全导通,造成屏供电偏低么?经大家这样一评论小白我也懵圈了!

网友:
看来看远程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直接  简单 粗暴的修法

网友:
哈 昨天我也这样搞了一台 白屏的

网友:
开机有没有瞬间白的情况

网友:
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
这种方法都是可以的。一般都是采用直拉的方式

网友:
对于机器我一般都是恢复原样设计。

网友:
支持下,这种供电问题好修,但是应该先换屏线测试下,这种机子屏线坏的多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供电啦,,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就是要按部就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