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58 用电池开机需要把电池托着才能开

楼主(2017-04-02):
今天算是碰到梗了,一台DELL 5558 用电池开机需要用手托着才能开这种奇葩问题谁碰见过,是不是壳子有问题?

网友A:
这接触故障。一点点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接触故障。一点点测呗

额  好像不是呦   主板肯定没问题

网友B:
不上电池可以正常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电池可以正常开机吗?

能 我想应该是电池坏了

网友C:
你拆出裸板试试 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拆出裸板试试 看看是否正常

正常了,, 昨天搞好了 电池的卡扣断了

网友D:
这很明显的是接口接触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很明显的是接口接触的问题啊

不是 换个电池就好了 电池卡扣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拆出裸板试试 看看是否正常

一切正常 就是电池卡扣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