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 LA-8001P 不充电

楼主(2017-04-02):
客户拿来Y480不充电   开机什么都正常     也能识别到电池   首先下了个电源管理驱动   还是不行   把机器留下之后 我就拆开测BQ737的条件 供电 LDO 正常   装上电池就特么上管G级10V 下管一点电压都没有    就换了一个芯片结果不乐观。  又换掉上下管和自举电容还是一样    基本上周边的原件该换的都换了。  还是不死心   刷了BIOS 还是一样,又订了料板EC   换了3个都还是一样, 插上电池充电指示灯就一直闪。     现在没法子了    请高手们  支个招    小小白 跪谢了

经过细心测电压发现6叫电压不对 3.3    我一直以为是正常的。换了个PR313  电压2.6V正常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A:
这这这  都换了 还好 这有啥子办法

网友B:
没测试下电池本身?很多是电池坏了的哦。还有些是电池电放干了开始充电是很慢的指示灯闪也是正常的。充上1小时后电池看到1%后才大电流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测试下电池本身?很多是电池坏了的哦。还有些是电池电放干了开始充电是很慢的指示灯闪也是正常的。充上1 ...

电池换的新的,   电池充电升压没有起来,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电池是不是好的

网友:
确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这这  都换了 还好 这有啥子办法

你这在逼我上绝路啊!

网友C:
1、2、6脚看下,还有充电芯片跟EC中间有没有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6脚看下,还有充电芯片跟EC中间有没有短线

1,2 有19V  中间断线了 不认电池 我这是能认电池的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机子进水了

网友:
搞好了/?楼主发看看

网友D(2020-11-16):
楼主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