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SONY SVT111A11T S1208-1 Z10ULX MB 维修实例加BIOS

楼主(2017-04-02):
SONY SVT111A11T S1208-1 Z10ULX MB 48.4UM07.011 SLJ8C/HM77 CPU:SR0N9-I3-3217U待机小,不触发。待机芯片PU4101 EQ EF(RT8223MZQW)8脚、17脚正常输出了3、5V线性电压。没有输出3、5VPWM电压,此PWM电压开启信号应该是18脚,检测此电压为0,此信号应该有EC:U2701 NPCE885PA0DX输出,这时检测EC供电19、46脚只有0.8V显然不对,由于没有图纸只能跑电路,发现EC供电由Q2703的D极输出,E极由待机芯片8脚3V线性输入,控制极G电压3.3V,Q2703型号是P沟道MP1,G极低电平才能开启EC待机供电,G极去了Q2704的D极,Q2704是N沟道K72,它的G极经一10K电阻由5V线性上拉,还装了一个滤波电容,这时再测电阻靠近G极电压只有1.19V,拆了Q2704后G极电压还是1.19V,说明要么电阻和电容的问题,拆了电容后Q2704的G极5.12V,待机供电正常,待机电流0.005A,开机触发正常,此机修复。由于没有PDF图,所以跑电路花了点时间,此机图纸可参考ACER V5-471G维修,BIOS也一起上传。

网友:
原备OK SONY SVT111A11T Z10ULX MB S1208-1 48.4UW07.011 UMA BIN MX25L6405_20170402.zip (3.32 MB, 下载次数: 100, 售价: 5 分下载分)

网友:
没图纸不好修啊,感谢分享BIOS  加分了

网友:
谢谢!白天整天修机,下班了就想休息,很少去写维修笔记,论坛看到有此机求助帖,就顺便写了此机维修笔记,虽然没有多大技术含量,可写贴比较辛苦,望高手勿喷

网友:
加分了 下次附上图纸分析

网友:
好的,下次用图纸分析得更加详细一点,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