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4-02):
病历诊断:

1.开机屏幕不显示主板Trigger current,不过1.05A
2.拆开机器,主板发现大量泛白Al₂O₃锈迹,疑似进水泛白故障机器。疑似进水引起芯片烧毁。
3.U-2701芯片IO-Embedded controller信号通信存在不良,导致主板不能正常工作
4.修复后电流上升至1.5A,但风扇狂转,疑似EC-6002损坏缺少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系统程序

file:///C:\Users\JUNIOR~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5136.tmp.jpg

手术明细:
1.修复Trigger current,并更换大面值性能不良进水元件
2.修复并更换U-2701芯片IO-Embedded controller
3.修复并更换EC-6002-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芯片使电脑引导正常
4.最终电流上升至1.5A,屏幕出现显示画面。各项信号通信正常

孤单的我、 -1 哪里复制过来的

网友A:
感觉写的好乱啊,没看懂竟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写的好乱啊,没看懂竟然

word上传了导致乱码

网友B:
搞的跟真的似的 你以为是医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的跟真的似的 你以为是医院啊

店名,就是电脑诊所

网友C:
三氧化二铝?什么鬼

网友D:
写的太乱了,感觉不像原创,看清楚是感觉,不是说你。现在的人喷子多,说话要小心,不然就是找喷

网友:
感觉好乱啊

网友E:
下次这种文档 注意排版下

网友F:
表示完全没有看懂

网友:
你发帖好乱啊

网友G:
这是哪儿去粘贴的??有意思么?

网友:
进水要很仔细

网友:
什么鬼  懵了

网友:
居然还点了一下下载,好坑

网友:
俺是没看明白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懂

网友H:
看写法 有点像工厂维修记录.哈哈.

网友:
你这一看以为是售后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哪儿去粘贴的??有意思么?

原创手打,word文档,网站系统有问题,直接乱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次这种文档 注意排版下

word没问题,上传编辑也没问题,一发表就乱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写法 有点像工厂维修记录.哈哈.

给客户出的检测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表示完全没有看懂

把专业名词翻译成中文,你就看懂了,给客户的检测报告,做了英语保密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氧化二铝?什么鬼

氧化铝就是白色的,锈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的太乱了,感觉不像原创,看清楚是感觉,不是说你。现在的人喷子多,说话要小心,不然就是找喷

网站上传word编辑没问题,但是发表会自动乱码,

网友:
居然不做X光跟ct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氧化二铝?什么鬼

主板上有铝的存在吗?这个还真不知道,你做过化学实验吗?肯定那是氧化铝?

网友:
诊所不用 开药么

网友:
学习了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