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DAJW8CMB8E1,机器型号5470.i7独显,解决开机0.6不亮屏就掉电、开机慢

楼主(2017-04-02):
版号DAJW8CMB8E1,机器型号5470.i7独显,解决开机0.6不亮屏就掉电、插内存掉电,不插0.46不掉,开机慢

DELL 5470 解决开机慢、开机掉电DAJW8CMB8E1 CLEARME.zip

网友(2017-08-03):
谢谢了哈,刚好手上有台可能用,

网友(2018-04-01):
亲测,BIOS是可以亮机的,开机速度也快。放心使用。

网友:
我的过几天才不能开机   开了掉电    不知道刷了能好吗

网友(2018-06-27):
为什么下载不了啊。网站出错了么

网友(2018-10-26):
刚好有一台一模一样的。下载试试看!!

网友(2019-10-25):
刚接了一台跟你说的一模一样的问题,刷一个试试

网友:
我这个也是开机0.6就掉,我找了个代刷的芯片刷上去还是一样问题,电流都一样,应该不用本机芯片刷吧

网友(2021-11-18):
我的也是这样找好几人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