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压敏电阻知识点总结

楼主(2017-04-02):
名称:压敏电阻

原理及作用:
压敏电阻"是一种具有非线性伏安特性的电阻器件,主要用于在电路承受过压时进行电压嵌位,吸收多余的电流以保护敏感器件。压敏电阻是一种限压型保护器件。利用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特性,当过电压出现在压敏电阻的两极间,压敏电阻可以将电压钳位到一个相对固定的电压值,从而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一般并联在交流电源输入端。输入电压正常时其呈开路状态。若输入电压超过压敏电阻标称值,该电阻导通,使其前方串联的保险丝熔断,以断电保安全。若保险丝是超压断电的执行器件,那么压敏电阻就是监测输入市电超限的传感器了。】
测量:
压敏电阻一般并联在电路中使用,当电阻两端的电压发生变化并超出额定值时,电阻内阻急剧变小,呈现短路状态,将串连在电路上的电流保险丝熔断,起到保护作用。压敏电阻在电路中,常用于电源过压保护和稳压。用压敏电阻三参数测试仪,可测出压敏电压,漏电流,@线形系数。在业余工作情况下,测量时将万用表置10k档,表笔接于电阻两端,万用表上应显示出压敏电阻上标示的阻值,如果偏离这个数值很大,则说明压敏电阻已损坏。
压敏电阻损坏原因:a.耐压不够   b.电流与浪涌过大
压敏电阻的替换:原型号最好【一般液晶显示器的220V的压敏电阻可以进行替换】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的,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A:
压敏电阻坏得也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坏得也不多见

在ATX电源里边坏的见的比较多
多是台产的电源里边
正常都是高压冲击 炸裂 但是后级没有损坏

网友:
没碰到 学习下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