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71G待机高 维修 没有示波器的福音 送福利

楼主(2017-04-02):
本帖主要是介绍一下没有示波器怎么判断哪一个电容漏电导致的没有3 5v维修
本机故障不触发 待机电流0.04 明显不正常

V5-471G是触发后才出3 5v的 用手摸了一下待机芯片有点热,这时大家会考虑换待机芯片,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待机芯片热除了本身坏 线性电压短路或负载有短路的都会导致芯片热,测试了供电和线性电压都正常,这时测量3 5v供电电感阻值偏低,但断开电源过一会又恢复正常了,这说明电压瞬间出来过又掉了,以后大家维修可以注意这一点,因为没有示波器这个瞬间出来电压又掉下去 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后来用示波器测试也证明了这一点。

重点来了 注意注意》下面就交给大家用万用表判断那一刻电容漏电导致的待机保护
1通电的情况下打3 5v电感对地阻值 3v的为000  5v的为19
2在测试4个mos管g级电压除了3v mos管下管g级为5v 其它都为0v
这说明3v这一路过压保护了,一般过压保护都是电容的问题

于是果断换3v滤波电容 拆掉换个330,换完待机电流正常了,按开关开机了3 5v也正常了,后来为了保险吧5v电容也换掉了

下面是用示波器测试的,大家可以看到3v的瞬间电压到达了4v多,而且电压瞬间就掉下去了,再看5v的很平滑的掉下去了,这说明是3v这一路过压而保护了,也验证了我上面说的

下面附上福利亮机图觉得好的话请加分谢谢,
以前工作忙基本很少发帖,现在不是正在进行维修员认证吗,的努力发帖多弄几个精华贴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带上图纸

网友:
很好的教材支持

网友A:
很好的教材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教材   ,,学习了

觉得好请加分  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谢谢

网友B:
两张美女图片蛮诱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张美女图片蛮诱人的

觉得好请加分  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谢谢

网友:
加分了,学习了,以前还真不知道可以这么判断

网友C:
很好的教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教程,谢谢楼主分享

觉得好请加分  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谢谢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加分支持

网友:
谢谢楼主 一直不知道还可以这样判读

网友:
碰到一个和这个故障一样,没示波器,烧鸡没烧出来,在图纸上一个个排查,也没找出来哪里问题,结果放弃了,看到你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D:
写的很好,比较有实用价值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的很好,比较有实用价值的经验

觉得好请加分  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谢谢

网友E:
看到上传的图片  果断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上传的图片  果断加分

大神你没加分啊   加分是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
楼主高手啊,这个修理电源的方法值得大家解决,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方法判断是否保护 确实有用

网友F:
在通电的情况下,用二极管档,基本是全通的,蜂呜器是叫的,,你这样测有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通电的情况下,用二极管档,基本是全通的,蜂呜器是叫的,,你这样测有依据。。。

不是全通的啊  会有十几的阻值的

网友:
你这个方法蛮不错的

网友G:
很实用,福利图也很实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很实用,福利图也很实用

有福利还不加分  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
我只是来看图的。。别的我什么都不在乎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福利还不加分  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是吗?从来没加过,宠幸你第一次

网友:
这福利,我石更了

网友:
我是来看福利图的

网友I:
那个 测阻值电压的方法 判断应该不绝对吧

加分了 遇到可以尝试用下次方法

网友:
桌面好看..不错..快速有效学习了...这个我必须保存了以后遇到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为了最后两张图也要加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那个 测阻值电压的方法 判断应该不绝对吧

加分了 遇到可以尝试用下次方法

我也提出疑问了。。。

网友:
好贴  又学到了好东西 谢谢

网友:
楼主研究的这个值得一试 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The oscilloscope helps us in these cases, thanks for sharing experience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个 测阻值电压的方法 判断应该不绝对吧

加分了 遇到可以尝试用下次方法

至少000不对吧  怎么也得有一点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提出疑问了。。。

至少000不对吧 怎么也得有一点数值吧

网友:
在通电的状态下打对地值?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还是蛮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