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21 进系统后黑屏! 求指点!

楼主(2017-04-02):
机器:hp 421  intel core2  pm45  216-0749001独显。
故障:开机无显。
过程:重植显卡后,开机正常,装机后发现进系统后黑屏, 但进bios pe 等正常,不装独显驱动正常。
后来更新了bios .重装了系统。故障一样。
更换过显卡。故障一样。

还有什么可能引起这样的故障。
重复一次, 除了进系统黑屏其它正常,不装驱动也能正常进系统。 更新过bios  系统  换过显卡  。
ps:在过logo 后。 +v1.8s 就掉了。什么情况?

网友:
显卡供电 显存

网友:
显卡供电 显存  系统

网友:
供电 +v1.5s_vga   1.8v +V3S_DELY 三个电压。都有点高。但是都有。。。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这板子 先重点查下为何过LOGO后1.8V电压没有

网友:
先查1.8v供电  在考虑显存故障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1.8供电的MOS管换一下试试,是不是负载能力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