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版号LM495MB TPS51225发烫

楼主(2017-04-02):
如题!实测5V阻值520左右电压4.1V左右,3.3V实测770左右 电压2.7V左右。不触发 待机芯片发烫 ,求思路啊 哪位大神有
芯片

网友:
是不是滤波电容不良嘛。换了看啥

网友:
找不到图纸就找下51125的参考图 维修 先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51125 待机发烫 3.3v线性偏低就是后级有短路 ,拿铁刷一个一个找后级电路 一个一个拆看电流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芯片排除,如果换了芯片故障依旧的话,那要找后面的负载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第51225第三脚短路

网友(2017-05-04):
正在修,51225发烫,没发现短路,换芯片后一样发烫离厉害。

网友:
基本是线性问题 加点烧吧

网友:
记得 51225 51225C 1225C 和 51225B 可不能通用哦,本体发烫一般后面负载有问题,还有就是上下管子也会引起芯片本体发烫,先拆掉上下管子,通电测线性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就追线性来源,一般3V线性追到EC 供电,RTC等,5V线性一般不采用,

网友:
后面电路可定有短路,检查IO

网友:
看3V后级电路有无短路 待机芯片发烫不一定是它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