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主板长鸣跑E0

楼主(2017-04-02):
跑到E0卡住,而且长鸣,内存不过,可是换过几个新条上去,跑到45不鸣了依然不显示。无计可施情况下从一台老机上拆下一个2G 1333双面条插上,却开机。后面再经多次试验,原来是不支持单面4G

网友A:
必须是1333的内存吧1600不行的

网友:
内存不过

网友:
可以找个ddr3 1333的内存条试一下,也许是不支持1600

网友:
最好用原装内存

网友:
你说的是金士顿什么的原装品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是1333的内存吧1600不行的

g41本来就不支持单条4g内存,可以上22的